[技术讨论]
TM1650数码管驱动程序

楼主(2022-02-16):
(无正文)

网友A:
void TM1650_Start()
{
        SDA(1);
        CLK(1);
        Delay_Us(4);
        SDA(0);
        Delay_Us(4);
        CLK(0);//ǯλ×ÜÏß
        Delay_Us(2);
}

void TM1650_Stop()
{
        CLK(0);
        SDA(0);
        Delay_Us(4);
        CLK(1);
        Delay_Us(4);
        SDA(1);
        Delay_Us(1);
}

void TM1650_Ack(void)
{
        SDA(1);
        Delay_Us(2);
        CLK(1);
        Delay_Us(2);
        CLK(0);
        Delay_Us(2);
}
void TM1650_Write(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0;
        CLK(0);
        for(i=0;i<8;i++)
        {
                if((data&0x80)==0x80)
                        SDA(1);
                else
                        SDA(0);
                data=data<<1;
                Delay_Us(2);
                CLK(1);
                Delay_Us(2);
                CLK(0);
                Delay_Us(2);
        }
}
void TM1650_Display(unsigned int data)
{
        unsigned char i,k[4];
        k[0]=data/1000;
        k[1]=data%1000/100;
        k[2]=data%100/10;
        k[3]=data%10;
        for(i=0;i<3;i++)
        {
                 if(k[i]==0)
                            k[i]=seg[10];
                 else
                            k[i]=seg[k[i]];
        }
        TM1650_Start();
        TM1650_Write(0x48);
        TM1650_Ack();
        TM1650_Write(0x51);
        TM1650_Ack();
        TM1650_Stop();

        TM1650_Start();
        TM1650_Write(0x68);
        TM1650_Ack();
        TM1650_Write(k[0]);
        TM1650_Ack();
        TM1650_Stop();

        TM1650_Start();
        TM1650_Write(0x6A);
        TM1650_Ack();
        TM1650_Write(k[1]);
        TM1650_Ack();
        TM1650_Stop();

        TM1650_Start();
        TM1650_Write(0x6C);
        TM1650_Ack();
        TM1650_Write(k[2]);
        TM1650_Ack();
        TM1650_Stop();

        TM1650_Start();
        TM1650_Write(0x6E);
        TM1650_Ack();
        TM1650_Write(k[3]);
        TM1650_Ack();
        TM1650_Stop();
}

网友A:
const unsigned char Se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网友A:
显示函数中,data的超限没有做处理,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