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RCT6 ADC问题

楼主(2022-02-16):
大家好,在用gd32替换stm32,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
用GD32F103RCT6 ADC读取线性霍尔的数值,发现一直是4095。但是,用电阻分压,当做ADC的输入,ADC读数正常;线性霍尔输出脚悬空测量,发现传感器输出也正常。将传感器输出接到DAC输入引脚就不正常了,这时候测量管脚电压是3.62V,跟不接霍尔传感器一样。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
用stm32这是没问题的,难道gd32  ADC还有什么机关吗?

网友A:
读错寄存器了吧

网友B:
看看楼主的代码吧

网友C:
那得看配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D:
结果寄存器有几个啊

网友E:
其他功能干扰了吗

网友F:
运行的一样的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