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驻车加热的控制板要如何控制油泵和电机?求指点

楼主(2022-02-16):
大家好,我现在有一个项目要做驻车加热器,但是不清楚如何控制油泵和电机控制方式,烦请做过这类项目,给我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油泵用PWM控制,注意负载是感性,以及功率

网友B:
针对性太强,要找同行业的朋友了

网友C:
先了解什么是驻车加热器吧

网友D:
感性的话需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E:
网上有相关介绍吗

网友F:
那其实还是pwm波的控制啊

网友G:
第一次听说这个器件

网友H:
那电机控制方式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泵用PWM控制,注意负载是感性,以及功率

我用PWM控制,我想知道我什么时候给多大的占空比呀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I:
这是造车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