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70 JLINK-SWD仿真时系统时钟不准

楼主:
前提:HC32L170JATA
使用RCH作为系统时钟

IAR+JLINK-SWD
现象:
使用串口发送数据,当上电进入仿真的时候发送数据不对。不进仿真上电直接跑起来,发送数据正常。
问题查找:
1. 监测串口发送脚,设置的4800波特率,当上电进入仿真时实际输出只有4480左右;不进仿真上电直接跑起来波特率4800

2. 设置PB00管脚为RCH输出管脚,监测系统时钟是否变化,设置4M时钟,当上电进入仿真时PB00只有3.74M;不进仿真上电直接跑起来时PB00只有4.00M

3. 怀疑硬件问题,将程序烧写至已量产设备的PCBA,问题依旧。
4. 怀疑“IO的电压比VDD高0.3V以上会导致波特率异常”,未发现此类问题。
5. 怀疑程序问题,屏蔽所有程序,只保留PB00设置这一个函数,直接while(1),问题依旧
------------------
各位大大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2022-02-16):
不应该啊

网友B:
没遇到过

网友C:
时钟初始化代码看看

网友D:
怎么仿真的,会不会是仿真器供电不足

网友E:
M0P_SYSCTRL->RCH_CR_f.TRIM = (*((volatile uint16_t*) (0x00100C08ul)));

我感觉是你没加载以上这条代码造成的

楼主:
感谢大神,已验证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M0P_SYSCTRL->RCH_CR_f.TRIM = (*((volatile uint16_t*) (0x00100C08ul)));

感谢大神,已验证解决

网友F:
楼上的大神竟然是我们的FAE吴工呀,在这里遇见了,做好事不留名,不过还是被我给发现了,哈哈哈哈

网友F:
大神我们公司的吴工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E:
M0P_SYSCTRL->RCH_CR_f.TRIM = (*((volatile uint16_t*) (0x00100C08ul)));

这是怎么影响仿真与运行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是怎么影响仿真与运行的呢

不影响仿真和运行,没有加载主频就不准,上面这条语句是芯片的校准时钟补偿值。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影响仿真和运行,没有加载主频就不准,上面这条语句是芯片的校准时钟补偿值。 ...

学习了,找机会试试,
一直没注意过这里

网友E(点评):
如果你用的是华大的库,那么在库函数里都给你加载过了,有些高手不信任库函数喜欢自己写寄存器的方式,那么就错过了

网友G(点评):
回复 网友E: 用小华的库,哈哈哈

网友H:
时钟源是什么

网友I:
额  居然碰到熟人了啊

网友J:
如何加载主频呢

网友K:
库函数自动加载了

网友L:
用库函数多方便啊

网友M:
怎么方便怎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