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用GD32 可以替换STM32么?如下型号对应用GD32什么型号替换

楼主(2022-02-16):
STM32F417VGT6

STM32F100VE6

STM32F100VCT

STM32F207VET

STM32L151VET6

STM32L152VET6

STM32F207IF6

STM32F417IG6

网友A:
你用的这些型号基本上可以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这些型号基本上可以替换

能帮我   把型号找出来么  对应的  GD32

网友B:
有对应的型号吗

网友C:
自己去一一对应就行了啊

网友D:
这种事情还是自己做的好

网友E:
列举的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F:
绝大部分可以替换

网友G:
F2系列的用的很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