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029SGE,程序下载后启动不能进入main函数,这是为什么?

楼主(2022-02-17):
AI, ge
此时点击start/stop debug session可以进入main函数,进入后再单击一次start/stop debug session,程序开始运行。
程序开始运行后,单击复位按钮,程序又不能进入main函数。
请问这是为什么?

  • 问题补充 : 2022/02/14 00:32

    ; Reset Handler

                    ENTRY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SystemInit

                    IMPORT  __main

                    LDR     R0, =SystemInit(重启后会卡在这里)

                    BLX     R0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网友A:
兄弟,汇编的不懂啊,你换成C吧。

网友B:
貌似官方没有给过汇编的例子吧

网友C:
在程序中使用printf,出现卡死现象。

网友D(2022-04-11):
keil里复位后就应该停在Reset_Handler里

网友E(2022-05-21):
程序有问题呗,可能是跑飞了

网友F:
你先跑一下官方的demo,确定硬件没问题再说

网友G:
是不是没有软件复位的功能啊?你要是用硬件复位是不是就靠谱了啊

网友H:
这种是51的内核的吧,可能调试属实麻烦一些

网友I:
没用过这个芯片,但是听你描述好像是硬件的事儿,有没有软件复位的功能呢?

网友J:
hardfault会印出错误行。

可以试把startup.s的stack加大试看看。

网友K:
感觉你硬件复位之后,应该就能正常运行了

网友L:
你可以看看原来的demo,会不会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M:
这种情况好像是没有在主函数写systeminit();导致的,我好像听说过有这事儿

网友N:
你这调试挺坎坷啊,哈哈哈哈,你看看原来的demo吧,也许能对你有些启发

网友O:
那你不复位的话,是否可以正常打断点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