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029SGE,程序下载后启动不能进入main函数,这是为什么?

楼主(2022-02-17):
此时点击start/stop debug session可以进入main函数,进入后再单击一次start/stop debug session,程序开始运行。

程序开始运行后,单击复位按钮,程序又不能进入main函数。

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检查config,碉定boot的区块。
另外打开串口,看是否有迈hardfault

网友B:
只能进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