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029SGE,官方PWM_DutySwitch例程,keil5,步进调试时,占空比在配置完成并

楼主:
PWM_Start(PWM0, PWM_CH_0_MASK | PWM_CH_1_MASK);并不能马上输出占空比?

问题补充 : 2022/02/13 10:14
  /* Enable output of PWM0 channel 0 */

    PWM_EnableOutput(PWM0, PWM_CH_0_MASK | PWM_CH_1_MASK);

    /* Start PWM counter */

    PWM_Start(PWM0, PWM_CH_0_MASK | PWM_CH_1_MASK);

    while(1)

    {

        printf("\nSelect new duty: \n");

        printf("[1] 100%% \n");

        printf("[2] 75%% \n");

        printf("[3] 25%% \n");         printf("[4] 0%% \n");

        printf("[Other] Exit \n");

        u8Option = getchar();(一定要步进到这里才能输出占空比)

怎样做,才能在改变比较值后实时输出占空比?

网友A(2022-02-17):
在dubug mode之下,有个暂存器,可以停下来时,让pwm继续输出。

网友B:
还要运行一个加载指令吧

网友B:
               while(i>0)

                {

                        i=i-1;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A, PWM_CH0, 2000, i);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A, PWM_CH1, 2000, 100-i);

                        CLK_SysTickDelay(5000);

                }

网友B:
参考这个贴
https://bbs.21ic.com/icview-3162014-1-1.html

网友C:
PWM输出不能单步debug,所以debug时看到全速跑起来后才有PWM输出。 PWM参数的加载方式可以是周期加载、立即加载、中心点加载、窗口加载,例程设置的是周期加载,也就是周期结束后加载新这只的周期,占空比等。

网友D:
那也不能暂停在输出吧

网友E:
不可以进行单步的调试

网友F:
有些代码不方便做单步调试

网友G:
用示波器观看一下

网友H:
应该不用额外加载

网友I:
中间有间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