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ANO103 BSP中的"PowerDown_Chk這一個範例,我是直接Runt出現:&

楼主(2022-02-17):
AD, AN
請問NANO103 BSP中的"PowerDown_Chk這一個範例,我是直接Runt出現:"...GPC Pin 4 can not pull high!!...\"
我是使用33 pin的包裝,沒有拉出PC.4。這個警示我可以略過嗎?

  • 问题补充 : 2022/02/09 18:37

    全部內容:

    /***** PowerDown Check *****/

    /***** GPIO Check: *****/

    GPB Pin 0 not set GPIO !!

    GPB Pin 1 not set GPIO !!

    GPF Pin 0 not set GPIO !!

    GPF Pin 1 not set GPIO !!

    GPF Pin 2 not set GPIO !!

    GPF Pin 3 not set GPIO !!

    GPF Pin 4 not set GPIO !!

    GPF Pin 5 not set GPIO !!

    GPA Pin 7 can not pull high!!

    GPA Pin 14 can not pull high!!

    GPA Pin 15 can not pull high!!

    GPB Pin 1 can not pull high!!

    GPB Pin 12 can not pull high!!

    GPC Pin 4 can not pull high!!

    GPC Pin 5 can not pull high!!

    GPC Pin 12 can not pull high!!

    GPC Pin 13 can not pull high!!

    GPD Pin 0 can not pull high!!

    GPD Pin 1 can not pull high!!

    GPD Pin 2 can not pull high!!

    GPD Pin 3 can not pull high!!

    GPD Pin 4 can not pull high!!

    GPD Pin 5 can not pull high!!

    GPD Pin 8 can not pull high!!

    GPD Pin 9 can not pull high!!

    GPD Pin 10 can not pull high!!

    GPD Pin 11 can not pull high!!

    GPD Pin 12 can not pull high!!

    GPD Pin 13 can not pull high!!

    GPE Pin 0 can not pull high!!

    GPE Pin 1 can not pull high!!

    GPE Pin 2 can not pull high!!

    GPE Pin 3 can not pull high!!

    GPE Pin 4 can not pull high!!

    GPE Pin 6 can not pull high!!

    GPE Pin 7 can not pull high!!

    GPE Pin 8 can not pull high!!

    GPE Pin 9 can not pull high!!

    GPF Pin 0 can not pull high!!

    GPF Pin 2 can not pull high!!

    GPF Pin 3 can not pull high!!

    GPF Pin 4 can not pull high!!

    GPF Pin 5 can not pull high!!

    GPIO Check fail !!

    /***** Clock Check: *****/

    HXT Disable

    LXT Disable

    HIRC Enable

    LIRC Enable

    /***** Power Down setting check: *****/

    Chip Power-down mode Enable

    SCB->SCR set (0x4) : ok

    /***** Wake-up setting check: *****/

    Wake-up Delay Counter Enable

    Power-down Mode Wake-up Interrupt Disable

    Disable PDWU_IRQn request for PDWU interrupt

    /***** ISR check: *****/

    PowerDown WakeUp Interrupt status is not pending. (check ok)

    Wake-up Interrupt Status is not set. (check ok)

    /***** PowerDown Check End *****/

网友A:
没有的接脚,可以跳过

网友B:
你要结合程序和你的电路看啊

网友C:
没有
咋用

网友D:
例程是针对整个系列的芯片的,没有针对每颗芯片单独定义。别的芯片是有这个引脚的。您使用的芯片没有这个引脚,可修改代码,或者忽略警告就可以了

网友E:
我有些看不太明白啊

网友F:
请问这是什么编程语言啊

网友G:
没看明白代码啊

网友H:
如何直接退出呢

网友I:
这个范例的功能是什么呢

网友J:
具体型号需要单独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