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PMOS防反接

楼主(2022-02-17):
请问这个PMOS防反接电路是不是不合理,反接的时候下面24V。源极也是24V左右,栅极电压是8V,这样8 -24 = -16V,这样是PMOS
导通条件,如果将PMOS的栅极直接接地是可以的,反接之后,经过一部分负载之后,源极小于24V,栅极24V,这样大于0,可以达到反接的效果。
但这样不加电阻直接直接还要考虑大VGS的之间承受的电压值,那么PMOS是不是只适用于较低电压的防反接电路。

这个不行。要两个MOS管才行。

网友A:
应该是这种电路吧

网友B:
楼主的图当中的电源标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图当中的电源标反了吧。

正常是上面接电源,下面接地,我现在是下面接电源,上面接地,模拟反接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种电路吧

现在是模拟反接,下面接24V,上面接GND,现在栅极电压是多少,院级电压应该是24V左右吧,栅极稳压管稳出的电压是多少,应该是小于24V吧,VG -VS应该是小于0,还是导通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模拟反接,下面接24V,上面接GND,现在栅极电压是多少,院级电压应该是24V左右吧,栅极稳压管稳出 ...

24沿着R10到栅极,vg=24
24沿着RL到源极,vs=24
vgs=24-24=0
pmos不导通

网友C:
只是防反接的话,
二极管单向导通性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沿着R10到栅极,vg=24
24沿着RL到源极,vs=24
vgs=24-24=0

为啥Vg=24,那两个电阻要分压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防反接的话,
二极管单向导通性就可以解决了

电流比较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啥Vg=24,那两个电阻要分压的啊

我讨论的是我的那个图。

网友D:
是适合较低电压,5V啥的

网友E:
貌似加一个二极管,就能解决楼主的问题。-0.5V的栅压,Pmos应该不会导通吧。

网友F:
感谢,栅极电阻放错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