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AT-LINK连接不上

楼主(2022-02-17):
如题,一直在用着的AT-LINK,今天发现打开ARTERY ICP Programmer 2.4.23,连接时提示AT-LINK连接成功,目标设备连接失败。然后用KEIL MDK选择CMSIS-DAP Debugger,提示RDDI-DAP Error。然后AT-LINK的固件也升级过了,线也换过了,确定不是芯片的问题,因为用另一个AT-LINK是可以正常连接的。那么这个AT-LINK是不是坏掉了,但是看灯的状态又没有什么异常。

网友A(点评):
楼主,我也碰上这个问题,目前有两个atlink是这种问题。

网友B:
换个板子试试

网友C(2023-12-25):
用ICP+ AT Link连AT32 MCU时,MCU的reset脚有接到AT Link没?

网友A(点评):
烧写器与开发板连接只接了四个引脚分别是3.3V,GND,SWCLK,SWDIO.现象是检测不出芯片,能导入程序到AT-link。

网友:
ATLink信息在ICP上显示正常不?如果正常证明USB端OK,可以示波器抓一下SWD端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