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450软件复位后进行ISP升级失败的问题

楼主(2022-02-17):
用NVIC_SystemReset();进行软件复位(或者按reset按键),再进行ISP升级,都会出现以下错误,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软件复位跟boot0的状态相关吗?

网友A:
难道是复位后波特率不对了?

网友B:
找不到芯片;了~~

网友C:
可以硬件复位一下试试

网友D:
芯片没发热吧

网友E:
重新上电之后可以识别吗

网友F:
不会烧毁芯片了吧

网友G:
可以恢复出厂设置吗

网友H:
boot0接高电平了吗,要用ISP需要boot0接高电平

网友I:
估计flash里边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