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 ST MCU 屏有硬件复位么

楼主:
发新帖我要提问
返回列表
[GUI]

屏有硬件复位么

楼主(2022-02-17):
断电重启时,
有时正常,正常的话,怎么都没问题
有时显示卡死,界面无反应,程序确认在正常跑~

一切均由加电的第一状态决定

网友A:
感觉好神奇,这是啥屏幕嗷

网友B:
屏的驱动芯片,会有复位引脚,如8875类的

网友C(2022-10-08):
要看屏的控制芯片,一般都会有硬件复位脚的,如RA8875,RA8889之类的

网友D:
一般屏幕驱动都会带复位引脚。

网友D:
如果是上电时屏时好时坏,可以试一下过几秒再初始化屏幕。

网友E:
硬件问题?是屏幕上电还是整个设备上电?

网友F:
现在的都有

网友G:
要看屏幕的主控芯片了

网友H:
一般都会有硬件复位脚的

网友I:
现在都有复位引脚,楼主用的啥屏幕可以说说一下型号,给你具体搞一波资料

网友J:
屏幕有没有硬件复位啊?应该没有吧

网友K:
你可以用软件复位就行了啊

网友L:
有可能是屏温度很高吧,导致屏死机了

网友M:
你这屏 也不是很过稳定的嘛

网友N:
你是彩屏吗?是不是应用环境不好,比较恶劣啊

网友O:
对啊,一切都是由初次上电决定的,但是如果有MCU的话,可以加个复位信号

网友P:
这个复位要不是就是断电,要不然就是单片机给个复位时序

网友Q:
界面卡死啊,你是不是缓存比较多了啊

网友R:
是不是屏附近有干扰啊,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