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GD32F103用flash模拟EEROM的源码?

楼主(2022-02-17):
(无正文)

网友A:

我用的GD32E230,就是用FLASH 模拟EEPROM,官方最新例程有相关源码搜索
复制

网友B:
FLASH模拟EEPROM的方法
https://blog.csdn.net/Terrys0518/article/details/105397253

工业中经常使用EEPROM(电可擦除可编程存储器)来存储更新数据,为降低成本,可以使用FLASH代替。

EEPROM 仿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但要注意 Flash 限制和产品要求。下面详述的方法要求为非易失性数据分配至少两个相同大小的 Flash 扇区:一个在开始时擦除,支持逐字编程;另一个在需要对前一扇区执行垃圾回收时接管工作。占用每扇区前半个字(16 位)的头字段指示扇区的状态。在本文档的其余部分,将每一个扇区视为一页,这些页分别称为Page0 和 Page1。

0x08000001(0xFFFF|0xFFFF)
虚拟地址11
虚拟地址22
虚拟地址33
虚拟地址44

写入数据

0x000x040x080x0C········0x3FF00x3FF40x3FF80x3FFC
16位地址16位数据16位地址16位数据16位地址16位数据 16位地址16位数据

flash默认擦除状态,0xFFFF,从头向后检查,检查到数据地址位0xFFFF,即填入地址并写入数据。

写满后,将该Page的有效数据,都刷新到新的Page,并写入该新的数据。

读数据

从后向前对比,当查询地址与flash中地址一致,取出该值,跳出循环。

/**  ******************************************************************************  * @file    EEPROM/EEPROM_Emulation/inc/eeprom.h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1.3.2  * @date    13-November-2015  * @brief   This file contains all the functions prototypes for the EEPROM  *          emulation firmware library.  ******************************************************************************  * @Attention  *  * <h2>© COPYRIGHT(c) 2015 STMicroelectronics</h2>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3. Neither the name of STMicroelectronics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  *////*********************************************************************************** * Copyright (C),2008-2020,Terry Tech.Co.,Ltd * File name: feeprom.h * Author:  Terry   Version: 1.0 * Description:  stm32F103 一页1K, 待存储的数据 < 256 个 uint6_t 个数据,    *      不增大Page的情况下(2 page情况下),参数数量原则越少越好    *    建议参数20个以内,这样使用寿命约为  10 X 10000  即10万次 * Others: * Function List: *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ifndef __EEPROM_H#define __EEPROM_H/* Includes ------------------------------------------------------------------*/#include "stm32f1xx_hal.h"/* Exported constants --------------------------------------------------------*//* EEPROM emulation firmware error codes */#define EE_OK      (uint32_t)HAL_OK#define EE_ERROR   (uint32_t)HAL_ERROR#define EE_BUSY    (uint32_t)HAL_BUSY#define EE_TIMEOUT (uint32_t)HAL_TIMEOUT/* Define the size of the sectors to be used */#define PAGE_SIZE               (uint32_t)0x400  /* Page size = 1KByte *//* Device voltage range supposed to be [2.7V to 3.6V], the operation will   be done by word  *///#define VOLTAGE_RANGE           (uint8_t)VOLTAGE_RANGE_3/* EEPROM start address in Flash */#define EEPROM_START_ADDRESS  ((uint32_t)0x08018000) /* EEPROM emulation start address:                                                  from sector2 : after 1KByte of used                                                  Flash memory *//* Pages 0 and 1 base and end addresses */#define PAGE0_BASE_ADDRESS    ((uint32_t)(EEPROM_START_ADDRESS + 0x000))#define PAGE0_END_ADDRESS     ((uint32_t)(EEPROM_START_ADDRESS + (PAGE_SIZE - 1)))//#define PAGE0_ID               FLASH_SECTOR_2#define PAGE1_BASE_ADDRESS    ((uint32_t)(EEPROM_START_ADDRESS + PAGE_SIZE))#define PAGE1_END_ADDRESS     ((uint32_t)(EEPROM_START_ADDRESS + (2 * PAGE_SIZE - 1)))//#define PAGE1_ID               FLASH_SECTOR_3//   更多页的负载均衡使用方法,此处略过     Terry  2020.03.01/////* Used Flash pages for EEPROM emulation */#define PAGE0                 ((uint16_t)0x0000)#define PAGE1                 ((uint16_t)0x0001) /* Page nb between PAGE0_BASE_ADDRESS & PAGE1_BASE_ADDRESS*//* No valid page define */#define NO_VALID_PAGE         ((uint16_t)0x00AB)/* Page status definitions */#define ERASED                ((uint16_t)0xFFFF)     /* Page is empty */#define RECEIVE_DATA          ((uint16_t)0xEEEE)     /* Page is marked to receive data */#define VALID_PAGE            ((uint16_t)0x0000)     /* Page containing valid data *//* Valid pages in read and write defines */#define READ_FROM_VALID_PAGE  ((uint8_t)0x00)#define WRITE_IN_VALID_PAGE   ((uint8_t)0x01)/* Page full define */#define PAGE_FULL             ((uint8_t)0x80)/* Variables' number */#define NB_OF_VAR             ((uint8_t)0x03)/* Exported types ------------------------------------------------------------*/#define EE_UNLOCK()                HAL_FLASH_Unlock()#define EE_LOCK()                HAL_FLASH_Lock()/* Exported macro ------------------------------------------------------------*//* Exported functions ------------------------------------------------------- */uint16_t EE_Init(void);uint16_t EE_ReadVariable(uint16_t VirtAddress, uint16_t* Data);uint16_t EE_WriteVariable(uint16_t VirtAddress, uint16_t Data);#endif /* __EEPROM_H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 * feeprom.c * *  Created on: Mar 1, 2020 *      Author: lenovo *//**  ******************************************************************************  * @file    EEPROM/EEPROM_Emulation/src/eeprom.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1.3.2  * @date    13-November-2015  * @brief   This file provides all the EEPROM emulation firmware functions.  ******************************************************************************  * @Attention  *  * <h2>© COPYRIGHT(c) 2015 STMicroelectronics</h2>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3. Neither the name of STMicroelectronics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  *//** @addtogroup EEPROM_Emulation  * @{  *//* Includes ------------------------------------------------------------------*/#include "feeprom.h"#include "u_log.h"/* Private typedef -----------------------------------------------------------*//* Private define ------------------------------------------------------------*//* Private macro -------------------------------------------------------------*//* Private variables ---------------------------------------------------------*//* Global variable used to store variable value in read sequence */uint16_t DataVar = 0;/* Virtual address defined by the user: 0xFFFF value is prohibited */extern uint16_t VirtAddVarTab[NB_OF_VAR];    /*虚拟地址表,不允许取值0xFFFF*//*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Private functions ---------------------------------------------------------*/static HAL_StatusTypeDef EE_Format(void);static uint16_t EE_FindValidPage(uint8_t Operation);static uint16_t EE_VerifyPageFullWriteVariable(uint16_t VirtAddress, uint16_t Data);static uint16_t EE_PageTransfer(uint16_t VirtAddress, uint16_t Data);static uint16_t EE_VerifyPageFullyErased(uint32_t Address);/*擦除页或者扇区  硬件接口函数*/static HAL_StatusTypeDef EE_Erase_Page(uint32_t addr){        FLASH_EraseInitTypeDef pEraseInit;        HAL_StatusTypeDef  FlashStatus;        uint32_t SectorError = 0;        pEraseInit.TypeErase = FLASH_TYPEERASE_PAGES;        pEraseInit.PageAddress = addr;        pEraseInit.NbPages = 1;        EE_UNLOCK();        FlashStatus = HAL_FLASHEx_Erase(&pEraseInit, &SectorError);        EE_LOCK();        return FlashStatus;}/*向Flash 写一个半字  硬件接口函数*/static HAL_StatusTypeDef EE_WriteHFWORD(uint32_t addr,uint16_t data){        HAL_StatusTypeDef FlashStatus;        EE_UNLOCK();        FlashStatus = HAL_FLASH_Program(FLASH_TYPEPROGRAM_HALFWORD, addr, data);        EE_LOCK();        return FlashStatus;}/**  * @brief  Restore the pages to a known good state in case of page's status  *   corruption after a power loss.  * @param  None.  * @retval - Flash error code: on write Flash error  *         - FLASH_COMPLETE: on success  */uint16_t EE_Init(void){  uint16_t PageStatus0 = 6, PageStatus1 = 6;  uint16_t VarIdx = 0;  uint16_t EepromStatus = 0, ReadStatus = 0;  int16_t x = -1;  HAL_StatusTypeDef  FlashStatus;  /* Get Page0 status */  PageStatus0 = (*(__IO uint16_t*)PAGE0_BASE_ADDRESS);  /* Get Page1 status */  PageStatus1 = (*(__IO uint16_t*)PAGE1_BASE_ADDRESS);  /* Check for invalid header states and repair if necessary */  switch (PageStatus0)  {    case ERASED:      if (PageStatus1 == VALID_PAGE) /* Page0 erased, Page1 valid */      {          /* Erase Page0 */        if(!EE_VerifyPageFullyErased(PAGE0_BASE_ADDRESS))        {          FlashStatus = EE_Erase_Page(PAGE0_BASE_ADDRESS);          /* If erase operation was failed, a Flash error code is returned */          if (FlashStatus != HAL_OK)          {            return FlashStatus;          }        }      }      else if (PageStatus1 == RECEIVE_DATA) /* Page0 erased, Page1 receive */      {        /* Erase Page0 */        if(!EE_VerifyPageFullyErased(PAGE0_BASE_ADDRESS))        {          FlashStatus = EE_Erase_Page(PAGE0_BASE_ADDRESS);          /* If erase operation was failed, a Flash error code is returned */          if (FlashStatus != HAL_OK)          {            return FlashStatus;          }        }        /* Mark Page1 as valid */        FlashStatus = EE_WriteHFWORD(PAGE1_BASE_ADDRESS, VALID_PAGE);        /* If program operation was failed, a Flash error code is returned */        if (FlashStatus != HAL_OK)        {          return FlashStatus;        }      }      else /* First EEPROM access (Page0&1 are erased) or invalid state -> format EEPROM */      {        /* Erase both Page0 and Page1 and set Page0 as valid page */        FlashStatus = EE_Format();        /* If erase/program operation was failed, a Flash error code is returned */        if (FlashStatus != HAL_OK)        {          return FlashStatus;        }      }      break;    case RECEIVE_DATA:      if (PageStatus1 == VALID_PAGE) /* Page0 receive, Page1 valid */      {        /* Transfer data from Page1 to Page0 */        for (VarIdx = 0; VarIdx < NB_OF_VAR; VarIdx++)        {          if (( *(__IO uint16_t*)(PAGE0_BASE_ADDRESS + 6)) == VirtAddVarTab[VarIdx])          {            x = VarIdx;          }          if (VarIdx != x)          {            /* Read the last variables' updates */            ReadStatus = EE_ReadVariable(VirtAddVarTab[VarIdx], &DataVar);            /* In case variable corresponding to the virtual address was found */            if (ReadStatus != 0x1)            {              /* Transfer the variable to the Page0 */              EepromStatus = EE_VerifyPageFullWriteVariable(VirtAddVarTab[VarIdx], DataVar);              /* If program operation was failed, a Flash error code is returned */              if (EepromStatus != HAL_OK)              {                return EepromStatus;              }            }          }        }        /* Mark Page0 as valid */        FlashStatus = EE_WriteHFWORD(PAGE0_BASE_ADDRESS, VALID_PAGE);        /* If program operation was failed, a Flash error code is returned */        if (FlashStatus != HAL_OK)        {          return FlashStatus;        }        /* Erase Page1 */        if(!EE_VerifyPageFullyErased(PAGE1_BASE_ADDRESS))        {          FlashStatus = EE_Erase_Page(PAGE1_BASE_ADDRESS);          /* If erase operation was failed, a Flash error code is returned */          if (FlashStatus != HAL_OK)          {            return FlashStatus;          }        }      }      else if (PageStatus1 == ERASED) /* Page0 receive, Page1 erased */      {        /* Erase Page1 */        if(!EE_VerifyPageFullyErased(PAGE1_BASE_ADDRESS))        {          FlashStatus = EE_Erase_Page(PAGE1_BASE_ADDRESS);          /* If erase operation was failed, a Flash error code is returned */          if (FlashStatus != HAL_OK)          {            return FlashStatus;          }        }        /* Mark Page0 as valid */        FlashStatus = EE_WriteHFWORD(PAGE0_BASE_ADDRESS, VALID_PAGE);        /* If program operation was failed, a Flash error code is returned */        if (FlashStatus != HAL_OK)        {          return FlashStatus;        }      }      else /* Invalid state -> format eeprom */      {        /* Erase both Page0 and Page1 and set Page0 as valid page */        FlashStatus = EE_Format();        /* If erase/program operation was failed, a Flash error code is returned */        if (FlashStatus != HAL_OK)        {          return FlashStatus;        }      }      break;    case VALID_PAGE:      if (PageStatus1 == VALID_PAGE) /* Invalid state -> format eeprom */      {        /* Erase both Page0 and Page1 and set Page0 as valid page */        FlashStatus = EE_Format();        /* If erase/program operation was failed, a Flash error code is returned */        if (FlashStatus != HAL_OK)        {          return FlashStatus;        }      }      else if (PageStatus1 == ERASED) /* Page0 valid, Page1 erased */      {        /* Erase Page1 */        if(!EE_VerifyPageFullyErased(PAGE1_BASE_ADDRESS))        {          FlashStatus = EE_Erase_Page(PAGE1_BASE_ADDRESS);          /* If erase operation was failed, a Flash error code is returned */          if (FlashStatus != HAL_OK)          {            return FlashStatus;          }        }      }      else /* Page0 valid, Page1 receive */      {        /* Transfer data from Page0 to Page1 */        for (VarIdx = 0; VarIdx < NB_OF_VAR; VarIdx++)        {          if ((*(__IO uint16_t*)(PAGE1_BASE_ADDRESS + 6)) == VirtAddVarTab[VarIdx])          {            x = VarIdx;          }          if (VarIdx != x)          {            /* Read the last variables' updates */            ReadStatus = EE_ReadVariable(VirtAddVarTab[VarIdx], &DataVar);            /* In case variable corresponding to the virtual address was found */            if (ReadStatus != 0x1)            {              /* Transfer the variable to the Page1 */              EepromStatus = EE_VerifyPageFullWriteVariable(VirtAddVarTab[VarIdx], DataVar);              /* If program operation was failed, a Flash error code is returned */              if (EepromStatus != HAL_OK)              {                return EepromStatus;              }            }          }        }        /* Mark Page1 as valid */        FlashStatus = EE_WriteHFWORD(PAGE1_BASE_ADDRESS, VALID_PAGE);        /* If program operation was failed, a Flash error code is returned */        if (FlashStatus != HAL_OK)        {          return FlashStatus;        }        /* Erase Page0 */        if(!EE_VerifyPageFullyErased(PAGE0_BASE_ADDRESS))        {          FlashStatus = EE_Erase_Page(PAGE0_BASE_ADDRESS);          /* If erase operation was failed, a Flash error code is returned */          if (FlashStatus != HAL_OK)          {            return FlashStatus;          }        }      }      break;    default:  /* Any other state -> format eeprom */      /* Erase both Page0 and Page1 and set Page0 as valid page */      FlashStatus = EE_Format();      /* If erase/program operation was failed, a Flash error code is returned */      if (FlashStatus != HAL_OK)      {        return FlashStatus;      }      break;  }  return HAL_OK;}/**  * @brief  Verify if specified page is fully erased.  * @param  Address: page address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PAGE0_BASE_ADDRESS: Page0 base address  *     @ARG PAGE1_BASE_ADDRESS: Page1 base address  * @retval page fully erased status:  *           - 0: if Page not erased  *           - 1: if Page erased  */uint16_t EE_VerifyPageFullyErased(uint32_t Address){  uint32_t ReadStatus = 1;  uint16_t AddressValue = 0x5555;  uint32_t EndPageAddr = Address + PAGE_SIZE - 1 ;  /* Check each active page address starting from end */  while (Address <= EndPageAddr)  {    /* Get the current location content to be compared with virtual address */    AddressValue = (*(__IO uint16_t*)Address);    /* Compare the read address with the virtual address */    if (AddressValue != ERASED)    {      /* In case variable value is read, reset ReadStatus flag */      ReadStatus = 0;      break;    }    /* Next address location */    Address = Address + 4;  }  /* Return ReadStatus value: (0: Page not erased, 1: Sector erased) */  return ReadStatus;}/**  * @brief  Returns the last stored variable data, if found, which correspond to  *   the passed virtual address  * @param  VirtAddress: Variable virtual address  * @param  Data: Global variable contains the read variable value  * @retval Success or error status:  *           - 0: if variable was found  *           - 1: if the variable was not found  *           - NO_VALID_PAGE: if no valid page was found.  */uint16_t EE_ReadVariable(uint16_t VirtAddress, uint16_t* Data){  uint16_t ValidPage = PAGE0;  uint16_t AddressValue = 0x5555, ReadStatus = 1;  uint32_t Address = EEPROM_START_ADDRESS, PageStartAddress = EEPROM_START_ADDRESS;  /* Get active Page for read operation */  ValidPage = EE_FindValidPage(READ_FROM_VALID_PAGE);  /* Check if there is no valid page */  if (ValidPage == NO_VALID_PAGE)  {    return  NO_VALID_PAGE;  }  /* Get the valid Page start Address */  PageStartAddress = (uint32_t)(EEPROM_START_ADDRESS + (uint32_t)(ValidPage * PAGE_SIZE));  /* Get the valid Page end Address */  Address = (uint32_t)((EEPROM_START_ADDRESS - 2) + (uint32_t)((1 + ValidPage) * PAGE_SIZE));  /* Check each active page address starting from end */  while (Address > (PageStartAddress + 2))  {    /* Get the current location content to be compared with virtual address */    AddressValue = (*(__IO uint16_t*)Address);    /* Compare the read address with the virtual address */    if (AddressValue == VirtAddress)    {      /* Get content of Address-2 which is variable value */      *Data = (*(__IO uint16_t*)(Address - 2));      /* In case variable value is read, reset ReadStatus flag */      ReadStatus = 0;      break;    }    else    {      /* Next address location */      Address = Address - 4;    }  }  /* Return ReadStatus value: (0: variable exist, 1: variable doesn't exist) */  return ReadStatus;}/**  * @brief  Writes/upadtes variable data in EEPROM.  * @param  VirtAddress: Variable virtual address  * @param  Data: 16 bit data to be written  * @retval Success or error status:  *           - FLASH_COMPLETE: on success  *           - PAGE_FULL: if valid page is full  *           - NO_VALID_PAGE: if no valid page was found  *           - Flash error code: on write Flash error  */uint16_t EE_WriteVariable(uint16_t VirtAddress, uint16_t Data){  uint16_t Status = 0;  /* Write the variable virtual address and value in the EEPROM */  Status = EE_VerifyPageFullWriteVariable(VirtAddress, Data);  /* In case the EEPROM active page is full */  if (Status == PAGE_FULL)  {    /* Perform Page transfer */    Status = EE_PageTransfer(VirtAddress, Data);    Log_e("%d",Status);  }  /* Return last operation status */  return Status;}/**  * @brief  Erases PAGE and PAGE1 and writes VALID_PAGE header to PAGE  * @param  None  * @retval Status of the last operation (Flash write or erase) done during  *         EEPROM formating  */static HAL_StatusTypeDef EE_Format(void){  HAL_StatusTypeDef FlashStatus = HAL_OK;  /* Erase Page0 */  if(!EE_VerifyPageFullyErased(PAGE0_BASE_ADDRESS))  {        FlashStatus = EE_Erase_Page(PAGE0_BASE_ADDRESS);    /* If erase operation was failed, a Flash error code is returned */    if (FlashStatus != HAL_OK)    {      return FlashStatus;    }  }  /* Set Page0 as valid page: Write VALID_PAGE at Page0 base address */  FlashStatus = EE_WriteHFWORD(PAGE0_BASE_ADDRESS, VALID_PAGE);  /* If program operation was failed, a Flash error code is returned */  if (FlashStatus != HAL_OK)  {    return FlashStatus;  }  /* Erase Page1 */  if(!EE_VerifyPageFullyErased(PAGE1_BASE_ADDRESS))  {        FlashStatus = EE_Erase_Page(PAGE1_BASE_ADDRESS);    /* If erase operation was failed, a Flash error code is returned */    if (FlashStatus != HAL_OK)    {      return FlashStatus;    }  }  return HAL_OK;}/**  * @brief  Find valid Page for write or read operation  * @param  Operation: operation to achieve on the valid page.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READ_FROM_VALID_PAGE: read operation from valid page  *     @arg WRITE_IN_VALID_PAGE: write operation from valid page  * @retval Valid page number (PAGE or PAGE1) or NO_VALID_PAGE in case  *   of no valid page was found  */static uint16_t EE_FindValidPage(uint8_t Operation){  uint16_t PageStatus0 = 6, PageStatus1 = 6;  /* Get Page0 actual status */  PageStatus0 = (*(__IO uint16_t*)PAGE0_BASE_ADDRESS);  /* Get Page1 actual status */  PageStatus1 = (*(__IO uint16_t*)PAGE1_BASE_ADDRESS);  /* Write or read operation */  switch (Operation)  {    case WRITE_IN_VALID_PAGE:   /* ---- Write operation ---- */      if (PageStatus1 == VALID_PAGE)      {        /* Page0 receiving data */        if (PageStatus0 == RECEIVE_DATA)        {          return PAGE0;         /* Page0 valid */        }        else        {          return PAGE1;         /* Page1 valid */        }      }      else if (PageStatus0 == VALID_PAGE)      {        /* Page1 receiving data */        if (PageStatus1 == RECEIVE_DATA)        {          return PAGE1;         /* Page1 valid */        }        else        {          return PAGE0;         /* Page0 valid */        }      }      else      {        return NO_VALID_PAGE;   /* No valid Page */      }    case READ_FROM_VALID_PAGE:  /* ---- Read operation ---- */      if (PageStatus0 == VALID_PAGE)      {        return PAGE0;           /* Page0 valid */      }      else if (PageStatus1 == VALID_PAGE)      {        return PAGE1;           /* Page1 valid */      }      else      {        return NO_VALID_PAGE ;  /* No valid Page */      }    default:      return PAGE0;             /* Page0 valid */  }}/**  * @brief  Verify if active page is full and Writes variable in EEPROM.  * @param  VirtAddress: 16 bit virtual address of the variable  * @param  Data: 16 bit data to be written as variable value  * @retval Success or error status:  *           - FLASH_COMPLETE: on success  *           - PAGE_FULL: if valid page is full  *           - NO_VALID_PAGE: if no valid page was found  *           - Flash error code: on write Flash error  */static uint16_t EE_VerifyPageFullWriteVariable(uint16_t VirtAddress, uint16_t Data){  HAL_StatusTypeDef FlashStatus = HAL_OK;  uint16_t ValidPage = PAGE0;  uint32_t Address = EEPROM_START_ADDRESS, PageEndAddress = EEPROM_START_ADDRESS+PAGE_SIZE;  /* Get valid Page for write operation */  ValidPage = EE_FindValidPage(WRITE_IN_VALID_PAGE);  /* Check if there is no valid page */  if (ValidPage == NO_VALID_PAGE)  {        Log_e("NO_VALID_PAGE");    return  NO_VALID_PAGE;  }  /* Get the valid Page start Address */  Address = (uint32_t)(EEPROM_START_ADDRESS + (uint32_t)(ValidPage * PAGE_SIZE));  /* Get the valid Page end Address */  PageEndAddress = (uint32_t)((EEPROM_START_ADDRESS - 1) + (uint32_t)((ValidPage + 1) * PAGE_SIZE));  /* Check each active page address starting from begining */  while (Address < PageEndAddress)  {    /* Verify if Address and Address+2 contents are 0xFFFFFFFF */    if ((*(__IO uint32_t*)Address) == 0xFFFFFFFF)    {      /* Set variable data */      FlashStatus = EE_WriteHFWORD(Address, Data);      /* If program operation was failed, a Flash error code is returned */      if (FlashStatus != HAL_OK)      {              Log_e("HAL_FLASH_Program err");          return FlashStatus;      }      /* Set variable virtual address */      FlashStatus = EE_WriteHFWORD(Address + 2, VirtAddress);//      Log_e("E %x",Address);      /* Return program operation status */      return FlashStatus;    }    else    {      /* Next address location */      Address = Address + 4;    }  }  /* Return PAGE_FULL in case the valid page is full */  return PAGE_FULL;}/**  * @brief  Transfers last updated variables data from the full Page to  *   an empty one.  * @param  VirtAddress: 16 bit virtual address of the variable  * @param  Data: 16 bit data to be written as variable value  * @retval Success or error status:  *           - FLASH_COMPLETE: on success  *           - PAGE_FULL: if valid page is full  *           - NO_VALID_PAGE: if no valid page was found  *           - Flash error code: on write Flash error  */static uint16_t EE_PageTransfer(uint16_t VirtAddress, uint16_t Data){  HAL_StatusTypeDef FlashStatus = HAL_OK;  uint32_t NewPageAddress = EEPROM_START_ADDRESS;  uint32_t OldPageId=0;  uint16_t ValidPage = PAGE0, VarIdx = 0;  uint16_t EepromStatus = 0, ReadStatus = 0;  /* Get active Page for read operation */  ValidPage = EE_FindValidPage(READ_FROM_VALID_PAGE);  if (ValidPage == PAGE1)       /* Page1 valid */  {    /* New page address where variable will be moved to */    NewPageAddress = PAGE0_BASE_ADDRESS;    /* Old page ID where variable will be taken from */    OldPageId = PAGE1_BASE_ADDRESS;  }  else if (ValidPage == PAGE0)  /* Page0 valid */  {    /* New page address  where variable will be moved to */    NewPageAddress = PAGE1_BASE_ADDRESS;    /* Old page ID where variable will be taken from */    OldPageId = PAGE0_BASE_ADDRESS;  }  else  {    return NO_VALID_PAGE;       /* No valid Page */  }  /* Set the new Page status to RECEIVE_DATA status */  FlashStatus = EE_WriteHFWORD(NewPageAddress, RECEIVE_DATA);  /* If program operation was failed, a Flash error code is returned */  if (FlashStatus != HAL_OK)  {    return FlashStatus;  }  /* Write the variable passed as parameter in the new active page */  EepromStatus = EE_VerifyPageFullWriteVariable(VirtAddress, Data);  /* If program operation was failed, a Flash error code is returned */  if (EepromStatus != HAL_OK)  {    return EepromStatus;  }  /* Transfer process: transfer variables from old to the new active page */  for (VarIdx = 0; VarIdx < NB_OF_VAR; VarIdx++)  {    if (VirtAddVarTab[VarIdx] != VirtAddress)  /* Check each variable except the one passed as parameter */    {      /* Read the other last variable updates */      ReadStatus = EE_ReadVariable(VirtAddVarTab[VarIdx], &DataVar);      /* In case variable corresponding to the virtual address was found */      if (ReadStatus != 0x1)      {        /* Transfer the variable to the new active page */        EepromStatus = EE_VerifyPageFullWriteVariable(VirtAddVarTab[VarIdx], DataVar);        /* If program operation was failed, a Flash error code is returned */        if (EepromStatus != HAL_OK)        {          return EepromStatus;        }      }    }  }  /* Erase the old Page: Set old Page status to ERASED status */  FlashStatus = EE_Erase_Page(OldPageId);  /* If erase operation was failed, a Flash error code is returned */  if (FlashStatus != HAL_OK)  {    return FlashStatus;  }  /* Set new Page status to VALID_PAGE status */  FlashStatus = EE_WriteHFWORD(NewPageAddress, VALID_PAGE);  /* If program operation was failed, a Flash error code is returned */  if (FlashStatus != HAL_OK)  {    return FlashStatus;  }  /* Return last operation flash status */  return FlashStatus;}/**  * @}  *//******************* (C)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stm32 flash 每个扇区的读写次数大约1万次,当存储数据较多时,可以增加每组Flash 页的数量,实现损耗均衡,增加Flash可擦写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