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GPIO的库函数和寄存器操作的区别

楼主(2022-02-17):
AD, IO, gp, pi
系统时钟设置为16MHz情况下
在while里:
使用寄存器GPIO的周期输出操作频率可以在3.2MHz
而采用HAL库函数操作只有730KHz

网友A:
应该有区别,但是不会这么大,估计还是外设初始化不同导致

楼主:
24MHz系统时钟下,就这样了。4.8MHz
但是波形已经不好看了。

网友B:
HAL库是开发最简单的,同样的,执行效率也是最低的。

楼主:
排除循环体耗费的时间后,得到最大频率12Mhz,也就是24MHz的主频可以实现12MHz的GPIO翻转,也就是每个周期可执行一条指令。

楼主:
最后感谢论坛版主在群里的分享,以上图片来自群里交流的图片。嘿嘿。

楼主:
根据最后一张图计算,那就是while循环消耗了3个时钟周期。

网友C:
只是定性地知道  直接操作寄存器更快,一直没有定量来测试看看,谢谢分享!

网友D:
波形怎么不一样

楼主(2022-04-26):
引用 网友D:
波形怎么不一样

那个库函数执行的周期长,所以看着整体方方正正,而寄存器速度快,看到了充电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定性地知道  直接操作寄存器更快,一直没有定量来测试看看,谢谢分享! ...

不客气,我也是第一次定量的看这个。
顺便也知道了HAL与寄存器操作速度差别有多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个库函数执行的周期长,所以看着整体方方正正,而寄存器速度快,看到了充电的过程。 ...

还能这样?
那岂不是很可能执行效果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