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请问下GD32F130C8T6能否直接替代stm32f103c8t6?

楼主(2022-02-17):
如题:我想用我的stm32f103c8t6程序直接烧写到GD32F130C8T6程序上是否可行,会出现意想不到的BUG吗?
PS: 是用 F130替代,不是F103替代啊!

网友A:
完全是两个系列,想什么呢?即使是F103直接代替,也是需要修改一些东西的。

知道了,多谢。

网友B:
肯定不能的啊

嗯嗯,多谢。

网友C:
那你用了哪些资源

网友D:
不能一点都不改动的

网友E:
肯定不可以这样做的

网友F:
那肯定会报错的

网友G:
程序跑起来会有问题的

网友H:
会不会编译的时候就有显示呢

网友I:
都需要修改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