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如何在PCB基板上再压合一层0.4mm后的钢片?

楼主(2022-02-17):
请问各位大侠!如何在PCB基板上再压合一层0.4mm后的钢片?

tyw
你想干死马?铝基板行吗?钢基板没这个工艺.

网友A:
你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B:
螺丝+导热脂吧……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我是原先是想在0.8mm后的基板上开一个4*5mm,深0.4mm的方槽,但这样的电路板没法做出来,所以用什么工艺可以在PCB板上增加0.4mm厚的金属片了。我看有同行产品这样做的,但就不知道怎么做的。

不是没有办法做出来,是你能给的钱少了,或者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加工厂家。 0.8mm 的环氧基板,用热压的办法,可以很容易挤出4x5x0.4mm的凹陷。 你去查一查 多层PCB板 是怎么造的。

网友C:
如果只是为了增加过流能力,
铜皮可以做2盎司
还可以露铜 加锡
楼主想干嘛?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我是原先是想在0.8mm后的基板上开一个4*5mm,深0.4mm的方槽,但这样的电路板没法做出来,所 ...

可与板厂商量,铣一个4x5x0.4的坑,但四角需做成至少R=0.5mm的园角(铣刀半径),清角铣不出.然后粘上金属片.
说实在的设计工艺太差劲了,哈哈

网友E:
你这涉及结构了,做异型结构,铺铜皮做引脚,将钢片像外设一项焊接在引脚上.

网友F:
照明行业用的挺成熟的吧,铝基板工艺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我是原先是想在0.8mm后的基板上开一个4*5mm,深0.4mm的方槽,但这样的电路板没法做出来,所 ...

压合一层0.4mm后的钢片?尺寸多大?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面积大约为8mmx55mm*0.8mm,我们是用在MEMS传感器上,需要表面还要抗腐蚀,而且一定要平整光滑。

网友H(2022-03-29):

学到了很多,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