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型号AT24C08C-SSHM-T的芯片导至仪表显示异常

楼主(2022-02-17):
如图片所示关于AT24C08C-SSHM-T异常情况芯片确定为原装正品

求得到支持,感谢
柯先生QQ:23768616

@wuyushan :感谢回复可否留个联系方式,或者加个微信?
这个不是芯片问题,所有的IIC器件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只是电源系统和芯片出现的万分子一的错误,有解决办法。

网友A:
U2、U3共用I2C总线?
看了下两者的数据手册,好像器件ID重叠了,都是1010XXXX

网友B:
整个原因分析都搞这么正规?24c08不是eeprom芯片么?怎么搞成时钟芯片了

网友C:
严重怀疑eeprom有问题

网友D:
找原厂做个失效分析?

网友E:
如何确认错误位置呢

网友F:
失效分析如何做呢

网友G:
如何确定是不良品啊

网友H:
只是从外观上进行判定

网友I:
感觉使用者很难辨别

网友J:
得去专业机构送检吗

网友K:
搞不好是软件BUG , 多线程操作I2C 总线引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