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用示波器怎么测量市电

楼主(2022-02-17):
刚毕业的时候,好像领导说直接测就可以了,也直接那么测过,倒是没出过危险
现在觉得,这样问题很大

大神们,AC220能用示波器测么

网友A:
你在开玩笑吧?敢直接测。
至少高压差分探头,电池供电这些基本使用方法了解下。

网友B:
在探头满足要求的情况下测是可以测的,但是非常危险!应该使用高压差分探头,更安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探头满足要求的情况下测是可以测的,但是非常危险!应该使用高压差分探头,更安全。 ...

没错,高压差分探头

网友D:
万用表测试的话是不是会更稳一些呢?

网友E:
不知道,应该能测吧,没试过

网友F:
能测试吧,但是用示波器测试是不是略显憨厚

网友G:
用万用表测试啊,万用表测试的话能好一些

网友H:
感觉可以,但是要用万用表测试

网友I:
听大伙儿的用万用表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