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物联网开源项目:智能温控器,写字楼、工厂节能利器

楼主:
物联网开源项目:智能温控器,写字楼、工厂节能利器

1.说明
控制中央空调风机盘管的通断阀,风机高中低转速。
夏天天气温度比较高,早上到办公室打开办公室空调,室内温度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降下来。用户可以通过智能温控器把中央空调提前打开。
有时候下班时忘记关闭空调,可以通过手机软件关闭,或者在温控器设置定时关闭。
办公室、厂房空间比较大,温控器采样温度与出口温度不一致,用户可以通过手机软件设定温度和风速进行微调。
为了防止有人故意把空调温度设置过低或者过高,可以通过手机APP将面板进行锁定。
结合机智云平台数据分析,物业利用温控器的开通时间进行合理收费,不需要根据办公面积收费。

2.所需材料
硬件:
MCU STM32     X1
触摸芯片      X1
LCD驱动芯片    X1
LCD段式液晶    X1
NTC热敏电阻    X1
继电器型号 7A  1X
液晶背光板    X1
WIFI模块      X1
开关电源      X1
蜂鸣器       X1
壳体         X1
软件:
单片机开发:KEIL5.1
UI设计:AI
APP设计:Android Studio 2
机智云开源代码
3.接线方式
2016-12-26 12:56 上传

4.应用场景及扩展
楼宇中央空调的风机盘管控制,可以运用于写字楼、工厂等环境。

网友A(2022-02-18):
有参考设计吗?

网友B:
这就是智能家居吧

网友C(2022-10-05):
这就是智能家居

网友D:
不要根据不同的参数类型走不同的代码逻辑

网友E:
通过访问寄存器来控制I2C1工作时钟的开启。

网友F(2023-01-03):
有参考设计吗

网友G:
就是智能家居,远程操控的功能,还要联网的吧

网友H(2023-06-01):
事实上很多做项目的工程师本身自己也会在用

网友I:
脚本猛于老虎

网友D:
I2C1的时钟可以自行选择HSI或者SYSCLK

网友J:
Git 是程序员学习和工作都离不开发工具

网友K: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

网友L:
If-Else 通常是一个糟糕的选择

网友E:
通过OV7670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

网友L:
这是个再正常不过的coding习惯

网友M:
让该端口输出高电平的语句

网友N:
你懂其原理才能让你在行业中走的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