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物联网开源项目:智能婴儿摇篮,可跟踪、能防丢

楼主:
物联网开源项目:智能婴儿摇篮,可跟踪、能防丢

1.说明
基于 STM32F103ZET6 为主控芯片的智能婴儿摇篮装置,用来检测婴儿的各项生命特征、 睡姿以及当周遭环境对婴儿健康产生影响时做出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同时具有婴儿防偷功能。
该装置主要由 STM32F103ZET6 主控芯片、3.2 寸 TFT 触摸显示屏、 esp8266 WiFi 模块、 NRF24l01 无线数据传输模块、 基于 STM32F103C8T6 的 Lark7618 语音交互 WiFi 模块、 自主开发的 APP、 上位机软件、微信 APP 和温湿度, MLX90614 红外线人体测温、 体重, 雨水模块检测尿床,摄像头等一系列传感器组成。 通过以上各个模块和传感器,保证了装置的正常运行。

2.所需材料
硬件:
1)摇篮:闲鱼淘回来的二手产品,100元
2)导电带和胶布:30元(用于制作弯曲度传感器,淘宝的弯曲度传感器售价大约为90元一条左右)
3)电热毯:18元
4)红外式体温检测模块:120元
5)PTC加热片:9元
6)一系列的芯片:大约300元
总共使用成本大约600至700元左右

软件:

kEIL for ARM
机智云开源代码

3.接线方式

4.应用场景及扩展
1) 暖奶装置: 奶粉煮好之后,我们可以将其放在暖奶装置里保持恒温60° 左右,特别是在煮好外出的情况下,便于回家时婴儿可以饮用,同时, 我们还可以设置喝奶时间,当喝奶时间到了, APP 会提醒父母及时喂养宝宝。
2) 当婴儿被抱起会进行语音报警。
3) 如果天气太冷,我们可以开启电热毯装置,给婴儿带来暖意,保证好的睡眠质量。
4) 如果天气过于炎热干燥,我们也可以开启加湿器,保持婴儿周围的空气较为湿润凉爽,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范围, 给予婴儿舒适感。
5) 在家里客人来访时,如果客人在摇篮附近抽烟, 我们可以开启负离子空气净化器净化 CO(二手烟主要危害气体), 保护婴儿的健康。
6) 当婴儿睡觉时,我们可以通过调节摇篮的摇摆速度, 恰当的速度可以让婴儿更容易进入睡眠状态。
7) 当我们不在婴儿身边但想要了解婴儿情况时,可以微信发指令给单片机,摄像头会根据单片机处理过后的指令数据执行相应动作对婴儿拍照并发送回父母手机微信 APP,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婴儿的实际情况。
8) 当婴儿的体温不正常或者周围环境异常时, APP 会提醒父母及时注意婴儿的情况。
9) 婴儿尿床时,雨滴模块会检测到尿液,会发出音乐提示家长更换尿布。
10)整套装置可以通过语音命令,微信, app, pc 端控制各功能的实现。
11)婴儿睡姿检测,家长可以通过对睡姿检测模块上的对应的 led 亮灭判断婴儿睡姿是否正确。

网友A(2022-02-18):
有参考设计嘛?

网友B:
感觉挂载了好多的软件和硬件呢

网友C:
以后都是智能化的设计了。

网友D:
这个产品真的是绝了

网友E:
验证过实用性怎么样了吗

楼主(2022-04-13):
参考设计如下

https://club.gizwits.com/thread-2794-1-1.html

网友F(2022-10-07):
对于没有else的场景,使用ifPresent即可

网友G:
需要在做项目的过程中经历磨难

网友H:
I2C1工作时钟源选择;I2C1模块工作时钟的开启使能。

网友I(2023-06-01):
创建、重命名、查看、删除项目分支,通过 Git 做项目开发时,一般都是在开发分支中进行,开发完成后合并分支到主干。

网友F:
需要将阻焊漆(阻焊油墨)覆盖在最外层的PCB设计布线上

网友J:
我们从以前就有了 DefineGender 方法,要求提供的输入值必须始终为 0 或 1。

网友G:
要将多余空间去除。对于第一个字符从第一行开始向下扫描,把那些一行中所有的点的灰度值全为0的点去掉,直到扫描到有一行不全为0时为止。

网友K:
需要加上一定的工作电压

网友H:
标志寄存器用于反应处理器的状态和运算结果的某些特征以及控制指令的执行。

网友K:
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本来就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两者不可兼得

网友L:
TIM4、UART1初始化代码只是些各种相关基本配置,不跟别的外设有关联

网友M:
优良的文本处理工具,工作时它会扫描文件中的每一行,查找与命令行中所给定内容相匹配的模式

网友N:
STM32芯片中有多个工作时钟源的外设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