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54E不能识别 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楼主(2022-02-17):
在某宝买了几十个CH554E,同一个编带内取出来的芯片,同样的电路板,同样的元件,只有几个是能正常识别的。有问题板,与正常的板,互换芯片后能正常使用。有问题的板,把CH554E拆下来,换CH552E上去,也是正常使用。我确定电路板是没有问题的。是芯片有问题。我以为买到假货了,联系卖家调换了,回来还是一样的情况。今天研究了很久,百度到也有同样情况的。http://www.wch.cn/bbs/thread-69420-1.html
怀疑是不是有些芯片漏写bootloader,或者是出厂的时候bootloader烧写失败?

网友A:
如果芯片有问题,互换后怎么又能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芯片有问题,互换后怎么又能使用了?

你可能没理解我的意思,同一个编带内取出来的芯片,有几个是能正常识别的,我是说把这几个没问题的换到无法识别的板上,这个板就没问题了。我又把CH552E换上去(有问题的是CH554E),也能正常识别。我是说,通过这样调换芯片,说明这个板的电路和元件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可能没理解我的意思,同一个编带内取出来的芯片,有几个是能正常识别的,我是说把这几个没问题的换到无 ...

不能证明

你说互换,然后没问题了。
有问题板,与正常的板,互换芯片后能正常使用。

按你的道理,也能证明芯片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证明

你说互换,然后没问题了。

确实是芯片问题,有问题的芯片调换到哪个板都是有问题,没问题的芯片调换到哪个板都是没问题。我是说2块板芯片互换,有问题的板上的芯片拆下来,换上刚刚在另一块板上测完没问题的芯片,这样测试得出结论有问题的芯片调换到哪个板都是有问题,没问题的芯片调换到哪个板都是没问题。我是来录求问题的解决方法的,不是来讨论文字字眼的,没必要在某个字眼跟我绕。

楼主: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49472_1_3.html#floor_3
看来遇到问题的不止我一个

网友C:
买到假芯片了?

网友D:
1、是不识别,无反应,还是提示未识别的USB设备?
2、上电之前UD+引脚有没有加一个4.7K电阻拉高到3.3V。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是不识别,无反应,还是提示未识别的USB设备?
2、上电之前UD+引脚有没有加一个4.7K电阻拉高到3.3V。 ...

已邮寄芯片到泌恒给邓工测试,快递还在路上。

网友E:
检查一下供电吧

网友F:
引脚需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G:
申请的样片吗这是?

网友H:
共地连接稳定吗

网友I:
那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啊

网友J:
瞬间电压会被拉低吗

楼主:
统一回复上面各位,芯片已寄到泌恒检测。泌恒工程师回复认为我所买到的芯片是客户特殊定制版本,不知道怎么会串货在淘宝上卖。芯片内确实无BOOTLOADER,烧录BOOTLOADER后能正常使用。我手上有40颗左右的芯片,数量比较少,我想了想还不够寄回泌恒烧录BOOTLOADER的运费就不再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