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MPLAB X IDE的代码配置器MHC和MCC,二者是什么关系该如何选择

楼主(2022-02-17):
MPLAB Code Configurator (MCC)和MPLAB Harmony Configurator(MHC)生成的代码都是基于PLIB吗,开发中该使用哪个,有没有大佬知道。感觉microchip 32位单片机相关问题在网上几乎找不到解决方法,作为初学者遇到问题好难解决,只能去找官方文档,但是感觉官方的文档资料多如牛毛,而且很杂乱,查询很头疼。

网友A:
没用过MHC

网友B:
MHC和MCC都是配置器吗

网友C:
MPLAB Code Configurator比较常用的

网友D:
网上有相关对比**吗

网友E:
这俩我都不是很了解

网友F:
可以实际用一下体验体验

网友G:
不太清楚是基于什么的

网友H:
版块置顶这里就有很详细的介绍和很多例程,可供参考。
至于MCC与MHC,MHC是之前Harmony3软件的配置入口,后面会统一到MCC工具。在配置界面方面区别不大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2737762-1-1.html

网友H:
https://bbs.21ic.com/icview-2737762-1-1.html 这里有不少**供你参考哦。
Plib就是直接基于寄存器级别封装的代码接口,更直接的硬件绑定,比较直接高效。
另外Driver层和其他的中间件,更加的抽象,另外加入了比较多的功能,比如提供DMA支持,支持多线程,多用户等等,
代码的移植性也会比较好。

网友I(2025-09-26):
MHC(MPLAB Harmony Configurator)和 MCC(Microchip Code Configurator)都是代码配置工具。MHC 适配 Harmony 框架,侧重复杂系统,支持 32 位器件;MCC 面向传统开发,支持 8/16/32 位器件,更轻量。选 MHC 用于 Harmony 项目,否则选 MCC,依开发框架和芯片型号定。

网友J:
C(MPLAB Harmony Configurator)和 MCC(MPLAB Code Configurator)都是 Microchip 的代码配置工具。MCC 适用于 8 位 / 16 位 PIC 单片机,配置简单,生成基础驱动;MHC 针对 32 位 PIC 和 SAM 器件,集成 Harmony 框架,支持复杂系统。选 MCC 还是 MHC,取决于芯片架构:8/16 位用 MCC,32 位优先 MHC。

网友K:
MHC 是 MCC 的升级版本,功能更全面,支持更多器件。选 MHC 更优,尤其新开发;旧项目可沿用 MCC,两者均辅助代码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