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OS功能设置

楼主(2022-02-18):
qos 即:quality of service,服务品质保证。在网络带宽不足的情况下,通过qos 设定来保证一些重要的服务能获得充足的网络带宽。可以设定各优先级能够得到的带宽比例,在网络繁忙时将按照设定的比例来分配网络带宽,保证整个出口线路上,通过防火墙的重要服务能够顺畅进行。

一个设置实例:

在浏览器输入  192.168.1.1 进入路由器的设置页面——点击“高级设置”——点击“QoS”。 在这个界面:
“QoS 服务质量” 选择  “启用”
“QoS策略”     选择  “基于IP地址”
然后在“上传总带宽”和“下载总带宽”这里填写入您拉宽带时的实际带宽。之后点击“应用”
注:总带宽一定要如实填写运营商的实际带宽,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准确限制网速。

楼主:
点击第二排导航栏的“IP限速”,出现如下界面

描述:自己填写,明白其代表的意思就行
本地IP地址:前后设置的一样的话代表一台电脑,也可以填入地址段
上传带宽:前面那个方框填入的是最小带宽,后面的方框填入的是限制的最大带宽。
下载带宽:前面那个方框填入的是最小带宽,后面的方框填入的是限制的最大带宽。-图一
在这个界面里,描述自己填写,明白其代表的意思就行,本地IP地址:前后设置的一样的话代表一台电脑,也可以填入地址段。如下图:-图二
把描述、本地IP地址、上传带宽、下载带宽都填写完成之后,点击“添加”按
钮,然后点击“应用”。-图三
注:1、规则带宽的后面一个值是最大带宽,但是前面一个值并不是最小带宽,因为很多受资源的影响,根本无法保证上传下载的最小带宽。
2、每条规则的上传下载的最大带宽不能超过运营商的总带宽,所有规则添加完成后,所有规则的总上传和下载最大带宽相加也不能超过运营商总带宽。
例如我图片显示:两条规则,第一条上传最大300,下载最大2000。第二条规则上传最大120,下载最大1000.两条规则总上传是420,总下载是3000。而运营商的总带宽是上传512,下载4000.只有这样规则才能成立。
设置完成简单测试一下,我的电脑IP是192.168.1.106.现在进行迅雷下载和QQ上传文件:-图四、五
如图所示,现在我这台电脑迅雷下载速率最大在220KB/S,  QQ上传速率最大在32KB/S,再来看看我的规则:-图六

楼主:
移远EC20的QOS设置是这样的:

If QoS settings need to be updated, configure them by AT+CGQMIN, AT+CGEQMIN,
AT+CGQREQ and AT+CGEQREQ commands.

楼主:
移远EC20http访问步骤:

Step 1: Configure <APN>, <username>, <password> and other parameters of a PDP context by
AT+QICSGP. Please refer to Quectel_EC2x&EG9x&EM05_TCP(IP)_AT_Commands_Manual
for details. If QoS settings need to be updated, configure them by AT+CGQMIN, AT+CGEQMIN,
AT+CGQREQ and AT+CGEQREQ commands.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Quectel_EC25&EC21_AT_Commands_Manual, Quectel_EG9x_AT_Commands_Manual and
Quectel_EM05_AT_Commands_Manual.
Step 2: Activate the PDP context by AT+QIACT, then the assigned IP address can be queried by
AT+QIACT?. Please refer to Quectel_EC2x&EG9x&EM05_TCP(IP)_AT_Commands_Manual for
details.
Step 3: Configure the PDP context ID and SSL context ID by AT+QHTTPCFG command.
Step 4: Configure SSL context parameters by AT+QSSLCFG command.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Quectel_EC2x&EG9x&EM05_SSL_AT_Commands_Manual.
Step 5: Set HTTP(S) URL by AT+QHTTPURL command.
Step 6: Send HTTP(S) request. AT+QHTTPGET command can be used for sending HTTP(S) GET
request, and AT+QHTTPPOST or QHTTPOSTFILE command can be used for sending HTTP(S)
POST request.
Step 7: Read HTTP(S) response information by AT+QHTTPREAD or QHTTPREADFILE command.
Step 8: Deactivate the PDP context by AT+QIDEACT command.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Quectel_EC2x&EG9x&EM05_TCP(IP)_AT_Commands_Manu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