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7565驱动液晶屏

楼主(2022-02-18):
我使用PIC18单片机,使用外部晶振,能正常去驱动液晶屏和数码管,使用外部晶振+4XPLL,数码管能正常显示,但是液晶屏不能显示,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A:
PIC18的时钟频率是不是变了,驱动LCD屏的信号时序是不是也变了,是否还符合LCD屏对驱动信号的要求。你可以测量一下两种时钟配置下,PIC18输出的LCD屏驱动信号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18的时钟频率是不是变了,驱动LCD屏的信号时序是不是也变了,是否还符合LCD屏对驱动信号的要求。你可以 ...

时钟频率是变了,之前是4MHZ,改完是16MHZ,驱动LCD屏的信号时序没变

楼主:
问题仍没解决

网友B:
换了晶振后,倍频系数应该要同步修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晶振后,倍频系数应该要同步修改吧。

你理解反了

楼主:
晶振没换,之前没使用倍频,现在使用倍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时钟频率是变了,之前是4MHZ,改完是16MHZ,驱动LCD屏的信号时序没变

不知道你用的具体MCU型号和MCU驱动LCD的硬件逻辑是什么。
如果MCU对LCD的驱动信号和原来一样没有变,那LCD不显示就没逻辑道理讲了。
决定LCD显示的不是MCU的系统时钟,而是MCU给LCD的驱动信号。不知道你除了观察LCD显示屏上的显示结果之外,有没有去测量过LCD的驱动信号。
建议你根据你驱动LCD的硬件逻辑,调试检查一下系统时钟改变之后,片内驱动LCD的模块的工作状态和输出信号。然后能再多给点信息才好帮你分析。
照你现在的问法,一点中间信息都没有,没办法帮你分析。

网友C:
是黑屏还是花屏了啊

网友D:
液晶屏是什么接口啊

网友E:
频率有所变化吗

网友F:
时钟频率改变了吗

网友G:
液晶屏是什么数据传输方式啊

网友H:
波特率是相同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