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GUI]
显示屏的尺寸主要与什么有关

楼主(2022-02-18):
我们的标准品用的是7寸屏,8875驱动
现在市场要求缩小体积和尺寸,可能定位到5寸,或者4.3寸
我想请教下各位,关于屏的尺寸主要与什么有关系?传输数据的方式?还是其他!

主要是,在硬件上接口、程序框架上,能否做到兼容

网友A:
貌似屏的厂家很了解这个,上次换5寸的,貌似能兼容,也是跟厂家打了好几次电话

网友B:
尺寸跟接口,程序框架啊啥的,完全没关系,看用户需求。

网友C:
显示屏尺寸完全和你说的这些没有关系吧

楼主:
联系厂家聊了半天,说有同种接口的,硬件不需要更改,软件要改

网友D:
搞不懂到底有多少种接口,多少种屏

网友E:
跟接口没啥关系吧

网友F:
屏幕的尺寸跟电气接口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G:
可能屏幕大了耗电多点

网友H:
硬件也得改吧

网友I:
主要取决于想要多大的

网友J:
不用考虑电气上的更改

网友K:
厂家说的才是权威啊

网友L(2022-10-08):
显示控制的说,不看尺寸,主要看分辨率,如800*480或以下的以TTL的RGB接口为主, 大点的用LVDS接口,再大点的,如1280*800或以上的,有用MIPI的,或双路LVDS的,这些主要是看屏的驱动IC的要求, 方案用MCU+RA8889(不同分辨率可换瑞佑科技RAIO不同型号的芯片)。

网友M:
Nuvoton相关的LCD芯片NUC972/N9H只需要关注,1硬件接口  SPI-interface 或 MCU/RGB parallel-interface
MCU屏接口又分为Intel-8080 or Motorola-6800
2. LCD 数据宽度 24-bit or 16-bit
3. LCD 分辨率: 800x480, ...

网友K:
显示屏的尺寸和分辨率有很大的关系吧

网友N:
尺寸完全和你说的这些没有关系

网友O(2022-11-10):
一般5寸或者4.3寸是可以在接口方面做到兼容的

网友P:
我觉得传输应该大多数都是RGB接口吧

网友Q:
程序框架当然跟硬件没啥关系了

网友R:
你用8875驱动的话,这不就是并口了么,可以用MCU直接驱动了

网友S:
既然你有驱动了,那接口完全可以做到一致的啊,都用8875驱动呗

网友T:
屏尺寸一般与接口有关系,比如4.3-7寸大多数用的是RGB接口,再大些就用mipi之类了

网友U:
硬件接口你可以自己设计的,能做到兼容的

网友V:
你其实如果量够大的话,可以定制屏幕的呀

网友W:
你说的程序框架好像跟硬件没啥关系,这都应用层设计的事儿了

网友X:
缩小尺寸是没问题的,之前的7寸和现在的4.3/5寸一般是改动不大的

网友L(2023-05-09):
原来用7寸,应该是800*480的分辨率,常用的接口是50pin的; 如换用5寸(一般接口是40pin),PCB要改下接口(pin脚位置 排序改下就可以,比较简单), 5寸也是800*480跟7寸的分辨率一样,软件UI大体就不用改了,估计RA8875的初始化代码稍微改改屏的参数就可以,屏RGB接口用DE模式的话RA8875的初始化也不用改;
而常用的4.3寸的接口是40pin(跟5寸一样),由7寸改4.3寸的话,也要改PCB,另外4.3寸一般是480*272的分辨系,软件UI也要改(除非用800*480的);
所以7寸改5寸,硬件要改,软件可不用改;  而7寸改4.3寸就软硬件都要改。

网友Y:
跟用户的购买需求有关系

网友Z:
这个跟接口有关系吗?

网友AA:
接口应该都是可以兼容的吧

网友AB:
屏幕再大和接口有关系吗

网友AC:
尺寸没啥关系,和分辨率关系挺大的。

网友AD:
分辨率大了,通信接口就需要用那种速度比较快的!

网友AE:
引用 楼主:
联系厂家聊了半天,说有同种接口的,硬件不需要更改,软件要改

接口就那些,换屏幕如果不想动接口,找对应接口的屏幕就可以了。

网友AF:
硬件,也就功率变大点吧

网友AG(2025-11-11):
显示屏尺寸主要与面板物理规格(对角线长度,单位英寸)相关,由屏幕分辨率、像素密度共同影响显示效果适配性。还与应用场景需求有关,如便携设备选小尺寸(2-7 英寸),家电或工控用中等尺寸(8-15 英寸),户外大屏则需更大尺寸,同时受驱动芯片支持的最大分辨率和接口限制。

网友AH(2026-03-26):
显示屏尺寸主要由物理对角线长度决定,单位英寸。同时受分辨率、像素密度 (PPI)、驱动能力、应用场景影响:尺寸越大,通常分辨率越高,对 MCU/GPU 的显存、带宽、渲染性能要求越高;还需匹配 LCD 控制器的时序、接口带宽与背光驱动,决定终端产品的体积与视觉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