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保险丝的问题

楼主(2022-02-18):
慢熔和快熔保险丝应该如何选择,

我手里有个1.5A的保险丝,电流都给到2.5A了,还是能用,是我保险丝选的有问题,还是用的有问题

网友A:
是不是还和电压有关系?

网友B:
保险丝有个参数,应该是I*I*t,看看是否满足

网友C:
断开的时间跟超出多少有关系

网友D:
那得看他的曲线了

网友E:
实际和标称的可能有一定差异

网友F:
会不会发热呢

网友G:
实测的是2.5A的电流吗

网友H:
能保持多长时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