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MCU接SPI flash的速度

楼主:
关于MCU接SPI flash的速度
clock要跑到100MHz,线可以拉多长?
layout上,需要考量那些?
15cm, 线宽要多少, 特性阻抗要特别注意?
25cm, 需要上示波器直接量测波形?

网友A(2022-02-18):
为啥会有这么远?一般都不会这么干啊

网友B:
100Mhz 问题不大,用过spi接口oled,排线接了35cm左右,layout,走线规矩点,阻抗控制在50ohm,道理上最后都是需要看看波形的。

网友C:
在SPI 总线上串联电阻,电阻靠近输出引脚,电阻值等于走线特征阻抗。总线走线电长度尽量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