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使用jlink和CH32F103烧录非常慢

楼主(2022-02-18):
今天买的CH32F103C8T6的芯片到了,不错,非常开心,焊接在我的电路板上,使用jflash和IAR烧录了一个ST的点灯固件,发现可以正确运行(这点我很喜欢,哈哈哈),但是烧录过程中速度非常慢,使用keil的话烧录速度还可以,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是需要配置一下什么参数么?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是因为我用错算法flm了,现在速度很OK

楼主:
但是,在jflash这上没有沁恒的算法,是需要单独加载么?有加载方法么?

网友A:
用串口下载吧

网友B:
您好,CH32F103支持按字节编程和按页编程两种编程方式,使用keil下载的话,安装我们pack包之后会适配算法文件,采用按页编程方式,下载速度会快一些。IAR目前不支持快速编程,因此下载速度慢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CH32F103支持按字节编程和按页编程两种编程方式,使用keil下载的话,安装我们pack包之后会适配算法文 ...

那jlink的jflash软件烧录呢?我想批量的话怎么操作能快速烧录呢?我看jflash上没有沁恒的芯片选择,非常麻烦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jlink的jflash软件烧录呢?我想批量的话怎么操作能快速烧录呢?我看jflash上没有沁恒的芯片选择,非常 ...

这个问题解决了,自己已经把算法添加到Jflash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jlink的jflash软件烧录呢?我想批量的话怎么操作能快速烧录呢?我看jflash上没有沁恒的芯片选择,非常 ...

您好,关于使用J-Flash下载,下载配置可以按照附件配置说明进行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关于使用J-Flash下载,下载配置可以按照附件配置说明进行配置!

这个说明不错

网友D:
下载程序还要什么算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