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图的零极点是用传递函数推出的,还是一眼就可以看出?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2-18):
不太懂,但是隐约感觉跟C,L密切相关,在拉氏变换之后会一眼看出来,但是在计算传函时候可能有削掉的,所以我感觉不一定能一眼看出来,但有的能一眼看出来,有没有专家给我们解解惑,另外个人觉得零极点的数量应该是小于等于电路中L和C的数量

网友B:
我一眼看不出来,但是你的题目对matlab来讲太简单
clear all;
clc;
syms r1 r2 r3 c1 c2 c3 s
pz=@(z1,z2) z1*z2/(z1+z2)   %阻抗并联规则
sz=@(z1,z2) (z1+z2)         %阻抗串联规则
Zg=pz(r1,sz(r3,1/s/c2))
Zf=pz(1/s/c3,sz(r2,1/s/c1))
hs=collect(Zf/Zg,s)
[num,den]=numden(hs)
Z=simple(solve(num,s))
P=simple(solve(den,s))
答案:
Z =

-1/(c2*(r1 + r3))
        -1/(c1*r2)

P =

            -1/(c2*r3)
-(c1 + c3)/(c1*c3*r2)
还好,勉强知道你在说什么

网友C:
这玩意模型是可以根据拉普拉斯公式建立起来。然后再推导。二阶、三阶还好,可以画伯德图求趋势。

网友D:
可以计算的

另外可以通过频率域的仿真观察

网友E:
电路基础:相量模型   传递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