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的大佬们,来看看F072的一个问题,是胎生还是什么

楼主(2022-02-18):
本人公司有个项目用到了F072这可MCU,其中用到了CAN,对应IO口是PB08、PB09,在同一个端口的PB15用作了模拟的PWM输出脚(就是用定时器控制PB15状态翻转);
发现一个问题:在CAN发送数据,没有一个对应的接收从机,在CAN上会出现一个“错误中断标志”(看了一下好像是发送计数出错产生的),这时在PWM输出脚上就有有干扰出现!!!!!直至CAN复位才可消失。
奇了怪了,操作CAN,怎么就影响到其他看似不相干的IO口了,难道这些IO不能独立操作吗?!
以前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LCD操作采用的IO口模拟的方式,对应的控制脚(如读写脚,片选等)也是选用的PB上的IO口,在操作LCD时,在PWM输出脚上也出现了干扰,有点无语啊 ,后来在FAE的帮助下采用其他操作方式,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华大的大佬们,或华大原厂的人,来帮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表示不太懂,还是帮忙顶一下

网友B:
------发现一个问题:在CAN发送数据,没有一个对应的接收从机,在CAN上会出现一个“错误中断标志”(看了一下好像是发送计数出错产生的),这时在PWM输出脚上就有有干扰出现!!!!!直至CAN复位才可消失。

1、PWM脚上的干扰是什么干扰?
2、产生“错误中断标志”后会不会进中断?PWM脚上的波形问题是不是频繁的进这个中断引起?

网友C:
感觉天上一脚,地上一脚

网友D:
感觉应该是配置的问题

网友E:
可以手动消除吗

网友F:
是什么样的干扰呢

网友G:
是什么原因产生了干扰啊

网友H:
有时候我总怀疑单片机内部联通了

网友I:
那估计也是设置有问题了

网友J: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干扰了

网友K:
感觉是配置的问题,主要是,楼主描述问题首先要说清楚,找到关键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