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AT32F435使用DVP需要占用PA和PB所有引脚的复用功能吗?

楼主(2022-02-18):
看手册上64脚的AT32F435,DVP需要占用PA4、PA6、PA9-12的MUX13和PB3-4、PB7-9的MUX13,那是不是PA和PB引脚其它复用功能基本上都用不了?只剩下PC,SDIO、USB、QSPI全没了,基本上只能用一些ADC和定时器通道的功能了....

网友A:
不会有你说的问题。
435全新的IOMUX结构,用哪个PIN,把对应PIN配置为MUX即可,互不干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有你说的问题。
435全新的IOMUX结构,用哪个PIN,把对应PIN配置为MUX即可,互不干扰的。 ...

哦哦,看明白了,是可以单独配置

网友B(2023-12-18):
还是一样啊,dvp的同步脚不就只有一个io支持到那个m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