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977进入睡眠模式,但是不能通过按键唤醒设备

楼主(2022-02-18):
1 我在驱动程序中开启了按键中断

      在porbe函数中,使用函数device_init_wakeup(&pdev->dev, 1)

2 通过SIMPLE_DEV_PM_OPS注册了key_drv_suspend函数,并在该函数里面通过enable_irq_wake(),使能了可以通过按键来唤醒系统

3 通过SIMPLE_DEV_PM_OPS注册了key_drv_resume函数,并在该函数里面通过disable_irq_wake(),关闭了可以通过按键来唤醒系统

     SIMPLE_DEV_PM_OPS(wj_key_pm_ops, key_drv_suspend,key_drv_resume)

4 在driver中

        .pm = &wj_key_pm_ops

最后加载驱动

5 在应用程序中通过调用echo mem > /sys/power/state让设备进入低功耗状态,但是按下按键,系统没有恢复。

这种情况大概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呢

//这个是我的驱动里面的suspend和resume函数
static int key_drv_suspend(struct device * dev, pm_message_t state)
{
    printk("key supend\r\n");

    printk("key_drv_suspend's which_irq[0] is %d\n", which_irq[0]);

    printk("pm_message_t is %x\r\n", state.event);

    enable_irq_wake(which_irq[0]);//使能中断唤醒

    return 0;
}

static int key_drv_resume(struct device * dev)
{
    printk("key resume\r\n");

    is_dev_sleep_or_run = 2;

    printk("key_drv_resume key is down: 按下按键, 唤醒设备\r\n");

    disable_irq_wake(which_irq[0]);//关闭中断唤醒

    return 0;
}

//static SIMPLE_DEV_PM_OPS(wj_key_pm_ops, key_drv_suspend, key_drv_resume);
static const struct dev_pm_ops wj_key_pm_ops = {
.suspend = key_drv_suspend,
.resume = key_drv_resume,
};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evice_id key_drv_ids[] = {
{.name = "nuc977-key"},//匹配的名字
{}
};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river key_driver = {
    .driver = {
        .name = "nuc977-key",
        .owner = THIS_MODULE,
        .pm = &wj_key_pm_ops,
    },
.probe     = key_drv_probe,
.remove     = key_drv_remove,
.id_table   = key_drv_ids,
    // .suspend    = key_drv_suspend,
    // .resume     = key_drv_resume,
};

网友A(点评):
去油香收

楼主:
这个是我的程序和内核配置

网友B:
内核配置中打开 ADC 按键唤醒:
Device Drivers --> Input device support --> Input NuC970/N9H30 ADC
< * > Keypad support
< * >     Keypad wake-up sup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