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5zgt6 VCC与GND之间有1欧阻值

楼主(2022-02-18):
不焊单片机前,板子VCC与GND不导通,单独测单片机的VCC与GND引脚也不导通;可一焊上去,VCC与GND就有1Ω阻值;两个板子都是一样的现象。强行上电后,第一个板子可正常使用,烧录下载程序,后面因误操作把单片机烧了;
可第二个板子强行上电后,单片机直接烧了;
现在重新换了新的单片机,VCC与GND之间还是存在1欧阻值,也不敢强行上电了,想问下单片机未使用是不是存在一种保护机制?

网友A:
不存在你说的什么保护机制,检查焊接吧。另外,未必是真烧了,除非电源电压有问题或某些管脚间存在短路。

网友B:
你这那是1ohm,这是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