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关于中颖单片机PWM功能使用的一点经验2——PWM定时器配置

楼主(2022-02-18):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上一篇**讲到了用通用定时器模拟PWM信号输出,这一篇就讲一下用PWM定时器进行PWM输出吧。平台还是中颖SH79F3214。

这次是另外一个需求,需要控制一个风机并进行调速,风机的输入控制信号为PWM信号,推荐频率为20kHz。

基于这个需求,首先频率并不是很低,然后就是硬件电路无限制,因此这里使用了PWM定时器来完成PWM的输出功能。

首先确认中颖SH79F3214芯片的PWM信号输出引脚为26脚,P0.3。

在硬件上,将这个引脚连接到风机的PWM输入脚上即可,中间可以串一个100欧姆的电阻做保护。

然后就是软件上的工作。基本的程序框架在这里就不写了,这里只写和PWM输出控制相关的内容。

首先是PWM定时器的初始化。

首先,这颗芯片的PWM寄存器是有保护寄存器PWMLO的,只有在PWMLO寄存器的值为0x55的情况下才可以修改其他相关寄存器的值,因此这里首先把PWMLO赋值为0x55,并在配置完成后清零PWMLO。

然后就是配置PWM模块的时钟和周期及占空比的初始值,以及启动PWM定时器。

这里我并没有打开PWM定时器的中断,因为PWM输出是自动的,无需在中断里进行处理,因此没有开启。
如果开启了PWM定时器的中断的话,这个中断完全可以当成一个通用定时器的中断来使用。

到这里其实就已经配置好PWM定时器了,只要初始化的时候调用了这部分,对PWM完成初始化之后,P0.3引脚上就应该有PWM信号输出了。

IO口无需进行额外配置,只要PWM输出功能开启,P0.3引脚就是PWM功能,这是这个引脚的优先功能。

实际测试一下看看效果,却发现并没有按照预想的情况输出PWM信号,引脚上电平保持不变。

然后修改PWM周期寄存器和占空比寄存器进行尝试,发现有时候会出现PWM信号输出,但是并不是按照计算好的周期和占空比进行输出的,感觉完全对不上配置值。

到这里就非常疑惑了,按理说这个配置比较简单,应该不会出错的啊……

后面经过咨询用中颖MCU比较多的同事,被告知了一个信息:中颖MCU的PWM寄存器,在配置的时候必须先配置低位,再配置高位,所有的配置信息才会完全生效,因为它是将寄存器高位的赋值信号作为写入信号,在接收到这个信号的时候,统一写入寄存器的高低位的。
因此如果先写高位后写低位的话,其实低位的写入动作是无效的。

然后我特意去芯片手册上找,结果也没找到这部分的说明……

不过总算找到问题所在,重新修改一下初始化代码。

然后再次进行测试,发现一切正常,完全按照预想的信号进行输出。

解决这一问题之后,继续写PWM占空比调整功能,这里也是通过按键进行调整,按键识别部分就不贴了,这里放上调整部分的代码。

首先,这里的占空比调整范围为0%到100%,即全范围调整,调整步长为5%,即整个档位分为20次调整量,每次调整5%。

在这里写入PWM占空比寄存器的时候,也要记得开启保护寄存器,即将PWMLO寄存器写入0x55,并在写入完成后清零该寄存器。同时记得占空比寄存器要先写低位再写高位。

代码写完之后编译下载,测试运行,效果非常不错,完全达到了预想的效果。
这次的分享就到这里了,下次再见。

网友A(点评):
对于MCU的各个引脚能做什么功能的应用吗,这方面的总结有没有啊,想学习一下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每款单片机的引脚功能分布都不一样,要看芯片手册的。

网友B:
哪种定时器可以用于模拟pwm输出呢

网友C:
感觉这款很小巧

网友D:
每次调整有间隙要求吗

网友E:
在运行中的任何时候都可以更改频率吗

网友F:
非常有营养的一篇原创  值得学习啊

网友G:
现在大众化的是多少位的pwm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种定时器可以用于模拟pwm输出呢

模拟的话基本上是定时器就可以,而像这种可以配置参数来直接控制引脚输出PWM的,需要专用的具有PWM输出功能的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次调整有间隙要求吗

理论上没有要求,但是你如果在一个周期内调整两次,肯定第一次调整的根本反应不到输出端口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运行中的任何时候都可以更改频率吗

理论上是可以的,可以修改频率和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大众化的是多少位的pwm啊

8位 12位 16位的都有,具体看需求 来选择单片机型号

网友H:
其实中颖单片机还是满不错的

网友I(2022-07-03):
很详细的开发板资料

网友J:
以后多交流交流

网友K:
楼主,资料很好。谢谢楼主!

网友L:
以后学习就方便了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M:
以后学习就方便了

网友N:
资料还是相当全面的

网友O:
谢谢你共享的资料

网友P:
楼主的资料确实全面,非常感谢

网友Q:
  应用还是很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