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如何使用外部flash

楼主(2022-02-18):
BOOT mode 中的三种模式main flash memory/sys memory/on-chip sram
哪个才是指外部flash,boot0/1的增值表是怎么对应的
SPI flash是否只支持nor flash?
默认启动过程中哪一种spi接口可以用于启动?

网友A:
这三种哪一种也没有外部flash的,要使用外部flash,不是在boot中设置的,需要程序中进行驱动。

网友B:
GD32F303貌似没法直接从外部flash启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