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SH79F6488的ADC异常

楼主(2022-02-18):
AD, dc
我使用ADC模块的时候,在启动前已经手动清除转换转换完成标志,启动之后 转换完成标志立马置1.
而且检测的ADC数值差别巨大,简直无法换算,VIN+ 与VREF 接入3.28V VIN对地与VIN+串联103电容
有没有大神 有ADC使用的例程 借来参考一下 . 硬件上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软件上问题很多

网友A:
那就是初始化配置了

网友B:
是的 有可能是初始化有问题

网友C:
楼主发一下代码看看

网友D:
使能的位置不对吧

网友E:
还没初始化就使能 了吧

网友F:
现在都是猜测

网友G:
其他部分初始化通过了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打开之后不能频繁关闭

网友H:
6488的ADC开启后,前几次转换会有不准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