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手册上工作温度 -40 到85度

楼主(2022-02-19):
超过85度芯片会怎样

网友A:
超过85度,IC的性能会受到影响,电气特性无法保障能符合规格书规定的性能

网友B:
再加一句:请在规格规定的范围内使用,如超规格使用出现问题,请客户自行承担责任。

楼主:
用在炉具上的  ,怕万一温度高了  芯片不动作了  就麻烦了 !!

网友C:
合理的安排IC在系统内的位置,比如电磁炉不可能把IC放在加热盘的正下方

网友D:
嗯,一般控制板会和加热盘有一定的距离

网友E:
嗯,肯定还是有办法保证IC所处的环境低于85度的

网友B:
超过了会自动关机或者重启。不会烧芯片的。

网友F:
最好是能能在控制温度范围内,否则芯片会受影响

网友G:
温度高了,分子、电子活跃些,Flash的悬浮电荷就容易跑、漏,结果就是你烧的代码,过些时它变了

网友H:
超过了85℃,可能工作时间长了就容易坏,我也现在也有个升压IC是这样,

网友I:
超过85℃芯片可能就烧了

网友J:
现代单片机都是CMOS工艺,温度越高驱动能力越弱,速度越慢,后果自己想。

网友K:
不稳定的会

网友L:
可以自己试试看

网友M:
短时间可能没问题 长时间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E:
运行不稳定

网友N:
会随机出现各种奇怪的问题

网友O:
超过85℃芯片有可能就直接挂了

网友P:
那就不好好工作了

网友Q:
楼主可以试试看 呵呵呵

网友R:
那也是极限温度了

网友S:
不稳定啊 数据不正确啊之类的吧

网友T:
估计就烧了 呵呵

网友U:
短时间可能没问题

网友V:
温度过高芯片肯定会受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