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程序不往下面运行

楼主(2022-02-19):
最近在搞stm32L1系列单片机的低功耗,想让它进入lowpower  sleep低功耗前,降低频率,然后在唤醒后,在恢复正常的32M,运行频率,但是降低频率后就出错,尴尬,有弄过的来指点下把

运行完HAL_InitTick (TICK_INT_PRIORITY);后就异常,程序不往下面运行。
用IAR里面的call  stcak发现运行 完HAL_InitTick (TICK_INT_PRIORITY);后就出现这个
< exception frame>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这个是怎么导致的呀

网友B:
降低频率后与其有关的设置也要修改啊

网友C:
降频前要配置在此频率下的参数,不然会出错

网友D:
你可以参考STM32L1的范例程序,路径如下:
\Projects\NUCLEO-L152RE\Examples\PWR\PWR_LPSLEEP

网友E(2023-03-03):
查一下复位引脚的接地电容

网友F:
降频后其他相应设置也要修改下啊

网友G:
降频前要配置在此频率下的参数

网友H(2024-06-16):
但是,由于变压器存在漏感,

网友I:
在此情况下我们通常会用电阻串联在电路中

网友J:
缩合型灌封硅胶由于固化过程有体积收缩一般不使用在模块电源的灌封中

网友K:
设备中的ESD静电阻抗器一般都不易老化损坏

网友L:
通过将各类分立元器件进行整合和封装,模块电源能够实现以最小的体积来实现功率密度更高的效果。

网友M:
可对电路进行一个防护效果

网友N:
不会达到该电压

网友O:
一端接地,滤去高频

网友P:
如果防护与热设计欠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