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WIN的仿真器支持uV4了吗?

楼主(2022-02-19):
MEGAWIN的仿真器支持uV4了吗?

网友A:
应该可以直接用吧,纯猜测

网友A:
支持了吧, 不过Keil 在V4 的Debug / Peripherals 做了些调整, 要注意下

网友B:
目前用 uV4 的人估计不多...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支持,V4好像只增加了ARM和改变了一些界面吧

网友D:
" http://www.megawin.com.tw/megawin_CH/D_Download.asp "

还真支持了 , 有看到 " Megawin_uv4.cdb "

网友E:
还没有吧

网友F:
尝试了一下,在安装的时候,要选keil的安装目录,如果只安装的uv4,安装程序是找不到keil的应用程序的。

网友G:
然后把uv3同时装上,需要把uv4的一些文件覆盖,相当于降级,仿真程序才可以检测到keil的目录,可以安装。

网友B:
对,试验在uv3下仿真,可以。
然后在UV4下仿真,也可以。
只是跑了一下程序,看了一下一些变量,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H:
支持K4,不过有BUG,多仿真几次,就会让K4崩溃。

网友B:
一直在用megawin的仿真器在keil4下仿真,没遇过keil4崩溃的

网友A:
我倒是有一个51的仿真器在keil4下仿真崩溃过

网友G:
支持UV4,只要设置好没有问题

楼主:
哦,我OUT了

网友A:
通用的ulink应该可以 但是需要改一改设置

网友I:
可以的 不支持的话就稍微有些不是很有竞争力了

网友H:
现在最新的是MDK5了吧

网友J:
都用5了啊 更新一下吧现在好多板子支持5

网友C:
应该有一些是可以 不知道你说的哪些

网友K:
可以的我记得 虽然我现在都开始用5了

网友L:
现在MDK5了

网友M:
5都支持了 你说4呢

网友N:
5肯定有 4不知道 看能不能兼容

网友O:
入门开始就没有用过4了 不太了解

网友P:
支持的 我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