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移远bg95模块读取不到imsi

楼主(2022-02-19):
移远bg95模块读取不到imsi,但可以读取模块的版本号和imei,换了sim卡也是读取不到imsi,第一次使用bg95,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A(2022-11-20):
读取不到IMSI?那不应该的啊,你sim卡坏了?

网友B:
你用的是手机卡么,还是物联网卡啊?

网友C:
正常来说,现在物联网卡是不能交换设备的,不然容易锁住,锁住就不好用了

网友D:
按理来说,发送AT指令就能读取到IMSI的

网友E:
你看看你程序是怎么写的?

网友F:
你可以用串口助手先模拟这发送指令给BG95的

网友G:
你这种问题可以问移远的技术支持的,他家技术支持还不错呢

网友H:
你发送其他指令都可以,就是sim方面不行是么?

网友I:
话说,你设备不支持热插拔吧,你得断电插上sim卡,然后再上电,应该就行了

网友J:
我觉得应该是卡的好事儿,或者卡周围的电路方面的事儿吧

网友K(2023-02-21):
外置 SIM 卡电路电容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