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任务挂起和信号量

楼主(2022-02-19):
任务挂起是使任务不执行,等释放了任务才能运行。
信号量也是在等待一个信号量释放才能运行,
这两种方式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这是两个东西吧

网友B:
它俩好像就不是一个东西吧

网友C:
任务包含信号量?这块不是很懂,你得去查查系统说法

网友D:
区别还是有的

网友E:
这个系统没咋玩过,不是很理解,但是觉得任务应该是一个应用,信号量不是

网友F:
建议楼主还是去看看系统讲解吧,能快速的了解一下

网友G:
这么一问,反而觉得好像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