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数据手册查不到

楼主:
求STM32L4Rxxx的DMA1、DMA2请求映射表

楼主(2022-02-19):
STM32L4Rxxx的DMA1、DMA2请求映射,数据手册未给出,就是类似下面第一张图片的这个表格,是我看不懂手册还是手册漏掉了,求大神指点。

楼主:
二、三张图片是STM32L4Rxxx手册上的。

网友A:
STM32L4+,STM32H7等系列 有个DMA请求复用路由器,即各个DMA请求先连接到这个DMA路由器,

网友A:
不是像F1那样、F4等的DMA请求和相应DMA 流通道保持固定映射,这样更为灵活方便。

网友B:
至于这里,各DMA请求连接到哪那个DMA控制器及相关通道,可以编程选择。 即DMA控制器是跟该路由器的输出连接的。

网友C:
简单的说,就是只要你的DMA通道数量是充足的(没有被分配完),那么你可以把任意外设分配给某一个具体的通道

网友D:
这样就可以避免以前的那种情况:即,一个DMA通道的两个外设不能同时共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