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将SCB->VTOR=0x08005000改变后CAN1不能正常通讯CAN2能正常

楼主(2022-02-19):
将SCB->VTOR设置为0x08005000后CAN1不执行通讯,CAN2却正常使用。如果将SCB->VTOR改成0x08000000后CAN1就能正常工作了。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否是你程序设计时地址部分没分配好,重叠了,可以看看下面这个APNOTE

https://www.arterytek.com/download/APNOTE/AN0001_AT32_IAP_using_the_USART_ZH_V2.0.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