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程序能不能实现抓拍功能?

楼主(2022-02-19):
c51程序能不能实现抓拍功能?

楼主:
是程序运行过程抓拍,然后通过显示屏查看结果。

网友A:
貌似你说的是捕获?TIMER2和PCA可以实现你的功能

网友B:
应该做不到吧,试想那么多寄存器内容,传输也需要很多时间,如果再传输过程中程序还在运行,必然造成有一个部分寄存器的数值发生变化,已经不能算是抓拍了,所以程序必然要暂停一小段时间

网友C:
什么叫抓拍功能?

网友D:
对,除非每一个寄存器都配有一个影子寄存器才行

网友E:
用专业点的仿真器

网友F:
你去opencore下载open 51, 然后给他加上这个功能.然后用高速usb或者网络传输的pc去分析

网友G:
完全没压力

网友A:
你说的抓拍是哪个意义的抓牌

网友H:
你要用抓拍来干什么呢 好像是可以的

网友I:
是的 用寄存器肯定是会有延迟的 看你是否能接受

网友J:
很久没用c51了 楼主的需求是否能说的更详细一点

网友K:
示例文件里的是否有研究完

网友L:
楼主解决了吗 不知道是否能分享一下

网友M:
抓拍是什么抓拍 程序?

网友N:
如果可以的话楼主还是得把需求讲得更详细一点 当然看demo是最快的

网友O:
抓拍?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