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19):
IRCF<3:0>里面设置内部振荡器频率是16Mhz,那FOSC是多少?

楼主:
用到Timer2的时候定时时间的实际值和计算值差一些,所以FOSC是6.4M?

楼主:
FOSC/4不应该是4Mhz吗

楼主:
好像是我计算的问题,打扰了

网友A:
嗯,看清手册的说明部分,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分频。

楼主:
分频算进去了,分子分母搞错了

网友B:
Fosc, Fcy几个概念要区分开哦..

网友C:
数据手册上是不是有个计算公式?

网友D:
这个是内部振荡器吧

网友E:
这个频率是可以设置的吗

网友F:
那应该怎么进行计算呢

网友G:
默认的是多少啊

网友H:
请问什么是FOSC啊

网友I:
最大可以分频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