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程序中的变量累加溢出会怎样?

楼主(2022-02-19):
RT,程序当中有个unsigned int 做记数标志位的,六万多就应该超了,如果超了会不会导致程序跑飞等bug?

网友A:
实际测下来并不会跑飞,但依然是隐患,已经做了清零处理

网友B:
数据加法溢出本身并不会引起跑飞等BUG,

unsigned int t=65535,x=1,y;
y=t+x;
这里将会得到y=0;
仅仅做了个加法,没影响到其它东西,所以最终还是要看你对“记数标志位”的应用中有没有问题。
加减乘溢出一般没啥大问题,除法就要小心了,除数为0一般会死机。

楼主:
microsoft visual c++环境下跑的代码: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unsigned int a =65535;
        while(1)
        {
                a++;
        printf("%d\n",a);
        }
        return 0;
}

我的a已经跑到2000w+了。。。。不应该是乱码或者是清零吗

楼主: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unsigned int a =4294967295;
                a++;
        printf("%d\n",a);
        return 0;
}

确实如3L大神所说,a为0了

网友C:
超过的舍去了。

网友D:
所有有的程序设计,一开始就对变量进行合理性检查,以防出现问题

网友E:
这个要看单片机 和 VC定义的int字长的...

网友F:
安全点, 累加后取个余数,如果速度要求不高的话

网友G:
不是很明白楼主的意思啊

网友H:
那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网友I:
应该会报错啊

网友J:
那得看楼主如何进行处理

网友K:
这个结果得看程序了

网友L:
极有可能会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