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模拟电路》

楼主(2022-02-19):
我们将采取边学边干的方法,实践HWM老师的“”剖析《模拟电路》”
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大家加油

@hugewinner :感谢光临 我不是谁的黄马甲,慕名而来,随缘就好,哈哈
你这是某人的黄马甲吗?又是拜年又是拍马

楼主:
大家请看,此即一个典型的晶体管负反馈偏置电路
下面我们将详细的剖析一下该电路
因为这里面还是有不少学问的

楼主:
由于要面对的是基础薄弱的网友,所以我将尽可能说的基础些,详细些。对于那些老手,则可以略过之

楼主:
首先大家要明确一个概念“网络标签”或“网络标号”
所谓的“网络标签”或“网络标号”就是给电路中的一段导线(或导体)起一个名称。这个名称可以是数字,也是可以是字母,也可以是字母与数字的组合
对于导体,举个例子,大块铜箔作为地之导体,通常其网络标号为数字“0”,当然你也可以给它起个名称,例如“GND”啥的

楼主:
在此电路中,每一段网络都有唯一的标号(名称)与其对应,比方说集电极网络用“c”表示、基极网络用“b”表示,发射极网络用“e”表示,如是等等

楼主:
这里特别强调一下几个特殊的网络,如图所示之“地网络”类似于在大地测量系统中,通常选取海平面的高度为零,其它物体相对于海平面的高度称之为“海拔”
在电路系统中,通常选取地网络的“电势(或电位)”为0V,其它导体相对地导体的电压,称之为“电位(相对于地的电压)”。即电位等于某导体相对于地导体的电势差(电位差)
可以选择大块铜箔作为地导体,电路中需要接地的地方可以就近接地,比较方便,也便于测量其它各处的电势

以上是不考虑导体的长度或者信号频率很低的情况下得到的。当信号的频率很高,导体之长度和信号之波长可比拟时,某段导体上的电势在相同的时刻会随其长度而变化。集总参数理论将不在适用,分布参数将其主导作用。当然这都是后话了我们现在分析的是“集总(或集中)”参数电路,也就是说分布参数之影响可以忽略。因此我们分析的电路频率不会很高,电路的尺寸亦不会很大。可以假设信号最高频率为10MHz,电路板尺寸最大为100mm*150mm

楼主:
电源网络也是很重要的
此电源网络可以是一段导线,也可以是一大块铜箔
鄙人以为,电源网络和地网络一起构成了电路的“供电网络”

楼主:
直流电源是为电路提供能量的“源泉”
它一般分为“化学电源”和“物理电源”
对于化学电源,比方说各种干电池、蓄电池等。对于物理电源,比方说经过市电变压、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源,光电池等

楼主:
此5号电池是鄙人珍藏的,其生产于2006年,距今已有16年了
其保质期为1年,显然远远的超过了其保质期
网友可能会问,你咋有这癖好
因为我觉得这东西,早晚会有用到的一天
今天我就把它拿出来奉献给大家,也许能收获点啥

楼主:
这是把该电池去了外皮以后的情况
华丽的外表去掉以后,电池露出了其本来的面目
此电池的正极是一根碳棒,其顶部镶套有一个铜帽。其负极乃一锌桶也,由于年头有些长,因此负极锌桶已被电解液腐蚀,其表面显得凹凸不平,蚀迹斑斑

楼主:
有的网友可能会问,这个电池还有电吗
我们现场测量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经过实际测量,此电池开路电压大约1.5V,短路电流大约100mA
也就是说其直流内阻大约为15欧姆(直流内阻=开路直流电压/短路直流电流)。需要明确的是,对于新的电池或锂电池、蓄电池之类,是不能直接测量其短路电流的,以免因电池短路引起很大的电流,导致高温、燃烧等
经过16年的春夏秋冬,此电池居然还可以使用,鄙人不尽感叹,可称其为“电坚强”也

楼主:
某种元件或部件在电路图中抽象为一种符号,电池的电路符号即如上图所示
然符号毕竟是符号,它只是客观实际事物的一种抽象。不能脱离实际事物,只谈符号。否则就会成为“纸上谈兵”
至少要对符号背后的实际事物有一个基本的认知。那个符号后面的事物是个什么东西,都有什么基本特性等等
当然抽象有的时候也是很重要的
所有的理论都是一种抽象,如果说形象是感性认识,那么抽象就是理性认识,而理性认识是感性认识之升华。所以抽象也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