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

楼主(2022-02-19):
发现5b32寄存器比82e54复杂很多,有没有demo code参考一下

网友A:
什么样的demo?

楼主:
像串口0,1,io测试程序。

网友B:
以前笙泉的网上都有的,这颗料没有?

网友C:
MA82G5B32的規格書內有一些基本的例程
MA82G5B32_Datasheet

网友D:
这个配合CapSense有用途

网友E:
RST 如何 设成 P4.7

网友F:
Bit 1: RSTIO, RST功能为I/O
0:选择I/O引脚功能为P47
1:选择I/O引脚功能为外部复位输入(RST)

网友G:
学习学习,这颗料应该支持OCD?

网友H:
我一直在用MPC82G516,有OCD,不过也就做编程口使用,我自己写的ISP,比原厂功能多

网友I:
我用PSOC MiniProg 和 PSOC Programmer 3.12 灌程序的。

网友F:
所以你要是找到了就放一下大家一起看啊

网友J:
用寄存器开发?

网友D:
学习到了 之前并没有深究寄存器之间的差异

网友K:
这方面的当然是看用户手册或者datasheet什么的最方便

网友G:
确实没有细究过这些差异 楼主的需求能否说的更详细一点

网友L:
你找你的板子的示例文件就好 官网好像就有

网友M:
你说的这个寄存器好像不知道笙泉哪个板子

网友H:
官网上有示例文件你可以看看

网友N:
你用keil的话下载就可以直接有对应板子的例程 在里面找找把

网友O:
官网也有例程 实在不行就是guthub里找找

网友H:
怎么说 哪方面不一样 是说指令集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