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程序一直停留在定时器中断

楼主(2022-02-19):
定时器3作输入捕获,程序一直停留在定时器中断

楼主:
程序是参考网上的一些程序,但是程序程序停留在中断里面了—— if(TIM3CH3_CAPTURE_STA&0X40)//已经捕获到高电平了
void TIM3_Cap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3_IC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开启TIMER3的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2, GPIO_AF_TIM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8);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sc;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3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3;                //选择通道1
        TIM3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有效捕获极性为上升沿
        TIM3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3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3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
        TIM_ICInit(TIM3,&TIM3_IC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TIM_IT_CC3,ENABLE);
        TIM_Cmd(TIM3,ENABLE);
}
        uint8_t  TIM3CH3_CAPTURE_STA = 0;        // 输入捕获状态
        uint16_t  TIM3CH3_CAPTURE_VAL;                // 输入捕获值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3CH3_CAPTURE_STA&0X80) == 0)                //还未成功捕获
        {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Update) != RESET)
    {
          if(TIM3CH3_CAPTURE_STA&0X40)//已经捕获到高电平了
          {
                 if((TIM3CH3_CAPTURE_STA&0X3F)==0X3F)//高电平太长了
                 {
                         TIM3CH3_CAPTURE_STA|=0X80;//标记成功捕获了一次
                         TIM3CH3_CAPTURE_VAL = 0XFFFF;
                 }
                 else
                         TIM3CH3_CAPTURE_STA++;
                        }
        }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CC3) !=RESET)
            {
                    if(TIM3CH3_CAPTURE_STA & 0x40)
                    {
                            TIM3CH3_CAPTURE_STA |= 0X80;        //标记成功捕获到一次
                            TIM3CH3_CAPTURE_VAL = TIM_GetCounter(TIM3);
                            TIM_OC3PolarityConfig(TIM3,TIM_ICPolarity_Rising);                //CC3P = 0sz设置为上升沿捕获
                    }
                    else
                    {
                            TIM3CH3_CAPTURE_STA = 0;        //标记成功捕获到一次
                            TIM3CH3_CAPTURE_VAL = 0;
                            TIM_SetCounter(TIM3,0);
                            TIM3CH3_CAPTURE_STA|=0X40;
                            TIM_OC3PolarityConfig(TIM3,TIM_ICPolarity_Falling);                //CC1P=1 设置为下降沿捕获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CC3|TIM_IT_Update);
}

void TIM3_Cap_run(void)
{
                uint32_t temp = 0;

//                delay_10ms();
                if(TIM3CH3_CAPTURE_STA & 0X80)//成功捕获了一次上升沿
                {
                        temp = TIM3CH3_CAPTURE_STA & 0x3F;
                        temp *= 65536;
                        temp += TIM3CH3_CAPTURE_VAL;        // 得到总的高电平时间
                        printf("HIGH:%d us\r\n",temp);        // 打印总的高电平时间
                        TIM3CH3_CAPTURE_STA = 0;                // 开启下一次捕获
                }

}

请问各位大神,这程序是哪儿有问题,芯片是STM32F407ZG.

网友A:
清除中断标志

网友B:
确实是没有清理,所以一直中断。

网友C: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CC3|TIM_IT_Update); 中断里的这句代码不是清中断标志吗

网友A:
检查下是否清除了相关中断请求位

网友D:
自己开启了哪些中断要清楚

网友E:
这个调试环境下不难判断

网友F:
硬件上是否在频繁触发中断;

网友G:
只是频繁触发也不会出不了中断的

楼主:
我现在已进入中断,程序就跑飞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H:
跑飞是指什么 你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网友I:
8253这么老的芯片,没有也很正常啊;

网友J:
自己根据8253的寄存器资料编程序好了?

网友K:
不知道用FSMC读取8253是否可行,研究中

网友L:
楼主最后用fsmc操作8253了吗?可行吗?我现在也有这样的需求,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M:
不如把8253换成CPLD或FPGA

网友N:
电路不想搞的太复杂,打算用8253,不知道用fsmc能不能操作,看时序好像没问题

网友A:
太麻烦 还不如用自己的fsmc啊

网友O(2023-03-03):
main函数里面可能搞个死循环,来等待中断产生

网友P:
是不是一直在频繁触发中断?

网友Q:
中断标志位没有清除吧

网友R(2024-06-16):
环氧树脂由于硬度的原因不能用于应力敏感和含有贴片元件的模块灌封,在模块电源中基本被淘汰

网友S:
产生一个充电放电的过程

网友T:
齐纳二极管作为ESD保护与单向TVS原理相同

网友U:
之所以称为ESD静电保护器

网友V:
钳位二极管最常用于集成电路中

网友W:
它迅速由高阻态变为低阻态

网友X:
减少反射,避免振荡,方便调试

网友Y:
大于1的定义为极高导热的性能,而对于模块电源此水平的导热系数是无法达到其散热功能的需求

网友Z:
得到正常工作状态下的输出电压和电流。

网友AA:
在电路中有部分电子元器件比较“脆弱”